[維修實例] 奔騰V1煞車開關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14-02-15):
大家都知道摩托車想啟動的時候都必須要拉左方或右方煞車拉桿,原因是為了避免機車啟動時

忽然往前衝所做的安全措施,那麼如果拉煞車桿的時候按電門啟動卻毫無動靜呢?

而且後煞車燈也沒有亮起,這是因為在拉桿的部份有一個煞車開關故障了導致無法啟動,

今天就要來教大家怎麼更換煞車開關.

拆下照後鏡.

我們要更換故障的右方煞車開關.

在煞車線旁可以找到煞車開關,順著線可以找到接線端子.

筆者在拆接線端子時內部已卡死,幸好沒有將線給扯斷...XD..

煞車開關安裝方向.

這裡要注意將煞車開關凸出卡榫卡入手把內凹槽的地方才能將其固定住.

將線頭給接上.

故障的煞車開關,未壓按前有阻值,正常時為短路(導通),壓按時為開路(斷開)

新的煞車開關,未壓按正常時為導通.

壓按開關時為斷開.

這是個很巧妙的設計,當沒有拉煞車桿時(開關被壓住,此時為開路)斷開機車啟動電路,

當你拉煞車桿時(此時開關被放開,兩端導通)啟動電路作動,能啟動機車並達到煞車的目的,

當然如果後車燈不亮或恆亮,除了燈泡故障以外大部分也是煞車開關故障所引起的,

材料價格原廠:50元,副廠:30元,DIY樂趣:無價,完修,謝謝觀看!!

网友A:
圖文並茂好文章 !!!

煞車開關 ,也是很多速克達常壞的小零件,還好一般料件都很便宜,更換難度也不高,去給車行換,2~3百跑不掉 !!!

网友B:
你另一邊剎車開關也有一起更換嗎?

這是因為機車的啟動電路中控制啟動馬達運作的
啟動繼電器工作電壓來自於剎車燈電路,當按住
剎車握把時啟動繼電器工作條件完成一半,等按
下SATR鈕後繼電器接通通往啟動馬達的電源,馬
達就工作了...

网友C:
有正廠貨跟副廠貨的差別
價錢跟長度都有差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另一邊剎車開關也有一起更換嗎?

這是因為機車的啟動電路中控制啟動馬達運作的

有的,前幾天一起更換了,舊的開關用了5年也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正廠貨跟副廠貨的差別
價錢跟長度都有差別

沒錯,副廠的好像短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文並茂好文章 !!!

煞車開關 ,也是很多速克達常壞的小零件,還好一般料件都很便宜,更換難度也不高,去 ...

就是這一樣我才自行DIY,被機車行A怕了,我當電腦黑手都沒這麼好賺...XD..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這一樣我才自行DIY,被機車行A怕了,我當電腦黑手都沒這麼好賺...XD..

這隻電表好用嗎?
小弟打算買一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隻電表好用嗎?
小弟打算買一隻!!

還不錯,不過字幕有點小,年紀大的可能不合適.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這一樣我才自行DIY,被機車行A怕了,我當電腦黑手都沒這麼好賺...XD..

說句俏皮話不要生氣,說被車行A怕了那您修電腦有A人家嗎?嘻嘻

請勿生氣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說句俏皮話不要生氣,說被車行A怕了那您修電腦有A人家嗎?嘻嘻

請勿生氣喔!! ...

我可以說我自己都修到虧錢嗎?

网友B:
這個社會不就是..........

懂的騙不懂的~
聰明的騙笨的~
內行的騙外行的~

以前校長說~"用你的專業知識謀生,別用你的專業知識斂財"

起因於同學裝厲害,用支美容科女生的髮夾破解了女老師的
汽車防盜系統,只因為老師忘了拔鑰匙車門鎖住了....

校長重德勝過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社會不就是..........

懂的騙不懂的~

以前在考證照的時候記得有一題選擇題,作為一個專業人員最重要的是什麼?

不是你的技術能力,正確答案是:你的良心

其實我會自行DIY是有原因的,曾給人換煞車線收的貴就算了問題還沒處理好,

把文章PO出來網友的心地真好,說人家也是有老婆小孩要養,試問,老闆長官和你談薪水的時候,

或是裁員減薪要你滾蛋的時候會不會幫你考慮這麼多??會不會因為你有經濟壓力,或是未來想成家立業

想多存點錢薪資就會給多一點?不會,因為他們只想到自己,等有一天搞到自己了才會想起你的好,

鬼島老闆太過自私,這才是我們無法進步.薪資倒退的主因.

网友B:
沒辦法社會現實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辦法社會現實麻~~

還有人心險惡,所謂無奸不成商,不狠難致富,被上位者玩過一次再也抬不起頭,

屆時版大就知道我在說什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在考證照的時候記得有一題選擇題,作為一個專業人員最重要的是什麼?

不是你的技術能力,正確答案是:你 ...

不太認同您的想法...
台灣無法進步,薪資倒退的原因不是因為老闆自私只想要自己賺錢,
而是台灣人作生意總是自己人和自己人先殺個你死我活,遍體嶙傷之後,
存活者再拖著疲累的身軀和已無殘餘戰力的團隊去和國外戰力完整的敵人打仗...
所以不管怎麼打都是打敗仗居多...

2002年金融風暴的時候我曾經和朋友聊天說到台灣的面板廠太多了,
撐不到10年,之後必定是韓國的天下...
朋友嗤之以鼻...認為台灣面板五虎"團結"起來一定可以打垮韓國...
但是我覺得大多數台灣人都想的很天真...
"中國人是一盤散沙"這句話其來有自...要中國人團結,這是多困難的一件事啊!
翻開歷史課本看看吧,中國的歷朝歷代哪時團結過?

台灣就這麼一丁點大,當時的面板廠卻有5間以上,
市場規模到底有多大?可以容納5間面板廠生存?
韓國是台灣的幾倍大?面板廠就2家而已...
當台灣拼命扶植中小企業的時候,韓國卻已經在做整合的動作了...
我想很多人應該不知道韓國政府是如何整合中小企業的...
韓國仿傚日本的企業體模式,但改良的更好更有效率,以台灣的現況很難和韓國相比.

日本傳統三大企業財團-三井財團,三菱財團,住友財團
再加上二戰後興起的三財團-富士財團,三和財團,第一勸銀財團
日本六大財團,每個財團都富可敵國...旗下很多附屬公司及附屬品牌都是大家所耳熟能詳的大企業,
舉例來說...世界的TOYOTA,這裡應該有不少人家中就有TOYOTA的車吧?
但是我如果告訴各位說,TOYOTA並不是完全獨立營運的公司,
而是附屬於日本三井財團的旗下公司,大家相信嗎?
別懷疑,這是真的,排名世界前三大的豐田汽車的的確確是附屬於日本三井財團旗下的公司,
不相信的可以自己谷歌去查查看...

日本財團的演變,是由財閥轉變過來的,
原本都是獨立營運的財閥,卻因為相互合作,轉變成交叉持股及相互人力派遣,進而結合成財團.
各附屬公司獨立運作,但是又交互合作,形成點-線-面的完整張力...
需要時財團內各公司再相互支援,如同螞蟻分工...

韓國仿傚日本的企業財團化,但是更加強了中央主控權力,
要搞懂韓國企業,必須先了解韓國"四大財閥":三星.現代,SK,樂金
以韓國三星為例,目前擁有62家子公司,經營範圍除了大家熟悉的電子,通信與面板,
更涉及建築營造,重工業,金融,貿易,保險等多個領域...
三星高層掌控全集團的運作,而非如同日本財團各公司獨立營運,
三星的企業體系進化到如同人體結構,統一由大腦發號施令指揮動作,
改良了日本財團常出現的"目標一致,但是不同步也不同調"的狀況...

商場上競爭,大者恆大,台灣老是要靠中小企業自己去拼命,
每次出去打仗都像是一班步兵遇上機械化裝甲師...
仗打完了如果還有生還者,就會被稱作是"台灣奇蹟",捧成神話般的英雄...

廢話打太多了....請多多包含....

网友:
簡單說 ~ 就是有能力的 ~ 自己搞 ~ 沒能力的 ~ 就給人賺 ~ 這就是 DIY 精神之一

有能力的 ~ 賺了成就 ~ 省了銀子
沒能力的 ~ 省了時間 ~ 花了銀子

我也認同 C大的一些"台灣經濟觀點",台灣會富裕,絕對不是依靠鴻X或台G電,而是當年的很多中小企業,誰知道多年後,鄰近國家都是富可敵國的"怪獸企業(財團)",台灣這些企業要走出去,都只能有挨打的份,所以都只能割肉血拼,這樣的惡性循環,就成了今天的局面 ,只能夾縫中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