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 P42ESLV 電漿電視 無法啟動

楼主(2014-02-15):
各位大大
   此台目前:
插上電源,待機紅燈亮著.電源板上有"答答"兩聲.
按電源鍵,亮藍燈,電源板上有"答答"兩聲.螢幕不亮,按鍵&遙控器無法動作,要拔插電源才能再動作.
經測量待機5VSB,PS_ON有電壓,按電源鍵後PS_ON跳到0V.

因對電漿不熟,所以想請教各位高手這種現象是主板還是電源板故障,該如何下手查修?

以下是各排線,待機&按電源後的電壓:

CN8002   待機電壓        按電源後電壓
VS_ON             0V                    0V
AC_DET      5.36V               5.36V
RELAN_S    5.33V               0.12V
GND
GND
GND
D5V                 0.37V              0.36V
D5V                 0.37V              0.36V

CN8003   待機電壓        按電源後電壓
5VSB            5.42V              5.39V
GND
PS_ON         5.07V              0.28V
AC_DET        5.36V              5.36V
GND
GND
D5V                0.37V              0.36V
D5V                0.37V              0.36V

CN8004  待機電壓        按電源後電壓
GND
VAWP            0V                    0V
VAWP            0V                    0V
GND
A12V             0V                    0V

CN0007  待機電壓        按電源後電壓
VS                 0V                    0V
VS                 0V                    0V
GND
GND
VG                 0V                   15V

网友A:
我有同型號整機.只有側驅不良要出售.短消息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同型號整機.只有側驅不良要出售.短消息談.

已留言..謝謝

楼主:
調一片電源板來換,故障情況一樣,應該是主板故障.
請問有人修過此台的經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