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汽車音響,富士Eclipse CD320, 上電沒反應

楼主(2014-02-15):
從同事的手上接過這汽車音響,富士Eclipse CD320。雖然沒經驗,還是下手嘗試。我知道可以第一時間向壇上的大家求救,但還是希望能弄個開頭,多瞭解一下。往網上找沒甚麽可參考。

同事說過上電沒甚麽反應,面板最少有時鐘顯示,現在只剩CD出入倉按鈕有效果(是安全拿回CD的考慮吧)
曾試過1-2次駕車中正常過來。

查datasheet,瞭解了一些管和蕊片的資料,量過電壓,補焊了主要的大元件的腳和各接口,最後也用熱風槍整主板加熱,程度到可熔錫的溫度,費了不少時間,不果,求救。
.
.

面板可以整个脫下,它由2處接口連接主板

.
.

网友:
它的開機模式是什麼?!

單電源鍵?還是隨便按個鍵便可啟動?!

如是前者,看電源的微動開關是否掛了.....

楼主:
同事說一上電就有顯示, 時鐘

楼主:
按電源鍵PWR沒反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電源鍵PWR沒反應

一般汽車音響如有接B+和ACC那就表示已經在待機了...

如是用PWR鍵的話,那就查一下面板內的微動開關是否失效(掛了,無法啟動)

看電源部份好像都沒問題,連待機的Vdd=>5V都有供電,面板工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電源鍵PWR沒反應

如果焊點沒問題 POWER BUTTON ON/OFF噴下接點復活劑試試

网友A:
電源怎接的po一下圖吧

通常車用音響的線路有以下幾條

喇叭線  4組  共8條
電源線  通常是紅色
永久電源  通常是黃色
試機時上2條電源都必須要接上+12v音響才會有動作
接地  通常是黑色
天線馬達控制  通常是藍色或咖啡色

所以基本要有12條線喔!

另外這台有可拆或可分離面板的話,接點與排線功能就很重要了,要仔細測試!

网友B:
請查一下" CE" 與" DO" 的來龍去脈: 兩端的電路元件。 此信號作用為何?

楼主:
微動開關  當然是一焦點. 反覆檢查, 可導通, 線路也好像正常.
加上同事說正常一上電已有顯示, 不用按電源按鈕,  可現在沒反應, 按了也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怎接的po一下圖吧

通常車用音響的線路有以下幾條

電源的連接就如下圖:

起初的時候我只接 B/UP 和 GND (即battery up吧), 給 12V.
後來 +12V 也 接了 ACC.

這音響我是拿回自己的桌子上修,  接線的完整 當然有別於在車子上的連接供電. 我只能給 +12V 和接地.
的確, 接到車子上, 有一燈,  PS是亮的, 意思可能是 PRESET(收音機的). 但在我的單純 12V供電, PS不亮.

這也叫我納悶, 會否音響接回車子上已正常 ? 因為同事說過 它曾經突然回覆正常, 所以有接點"虛焊" 的懷疑.
而我除了補焊, 也用過熱風槍加熱焊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查一下" CE" 與" DO" 的來龍去脈: 兩端的電路元件。 此信號作用為何?

CE, DO 接到 Sanyo MCU LC72362 的 I/O - 14, 12腳

可能 : CE= 使能端, DO= 串行数据输出端   嗎 ?

网友:
將Sanyo MCU LC72362的接腳助銲劑洗乾淨 也許就ok了

网友C:
它電阻R632標的是10K,可是看電阻好像100歐姆,是有改過還是原本就是如此?

就是2SB1366那個晶體那個電阻....

另外2SB1366的B腳跳線到Q612查一下是否有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源的連接就如下圖:

(起初的時候我只接 B/UP 和 GND (即battery up吧), 給 12V.
後來 +12V 也 接了 ACC.)

這裡是同時給電嗎??   要接在一起供電才行喔!!

全面補焊也是很重要的工作,昨天我的電腦開機不啟動了,原以為是主機板短路
結果先查POWER,上POWER測試器,無法啟動,問題確定是POWER
拆開之後沒看到有零件故障,將大電流或焊點異常的部分做初步補焊,上電測試就啟動了
之後再做全面補焊,避免問題再生,目前使用良好!!

相關接點的部分、快速接頭、最好焊點都檢查一下,有時斷路是在基板上,這種情形或許肉眼不易發覺
用電表測試跑跑線路,測量一下銅箔的阻值,有機會查到斷路點,因為銅箔面斷,有時會造成接觸時好時無
也是查修的一個盲點,全面補焊也有機會無意間做到斷面修補,這台是汽車音響,
因為屬車載受震動的機會很多,線路斷線也是常有的事,多嘗試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電阻R632標的是10K,可是看電阻好像100歐姆,是有改過還是原本就是如此?

就是2SB1366那個晶體那個電阻.... ...

電阻R637標的是10K, 是的.
我就還原一下.

.
本是一貼片 10K, 可是我發現拿走了 B1366管後, +12V從電容+接到它, 從它經過(10K), 往右出還是 12V, 不正常.(直量阻值是正常的10K)
後來暫用一直插 10K 代了, 正常, 電壓跌多了.
.
那B1366的 B 是經一底下的 2.2K 接到 Q612, 它的 C 是經一直線連到 Q107 (D1803)的 C.
.
我下手的修的思路也是從 開頭的 供電, 就像B1366, Q107

那Q612是一貼片管 印字 甚麼 BA.... 不清楚 (因為用過 熱風槍)
我在香港這邊感謝大家出手幫助.

网友A:
E極是接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E極是接地嗎?

不, B1366的  E 是接電容的+

(B1366 是 PNP, 我的基礎不好, 可能有無知的 盲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初的時候我只接 B/UP 和 GND (即battery up吧), 給 12V.
後來 +12V 也 接了 ACC.)

" 相關接點的部分、快速接頭、最好焊點都檢查一下,有時斷路是在基板上,這種情形或許肉眼不易發覺
電表測試跑跑線路,測量一下銅箔的阻值,有機會查到斷路點,因為銅箔面斷,有時會造成接觸時好時無
也是查修的一個盲點,全面補焊也有機會無意間做到斷面修補,這台是汽車音響,
因為屬車載受震動的機會很多,線路斷線也是常有的事,多嘗試看看吧!!"
.

我的檢查仍欠全面

网友C:
2SB1366電晶體拆下量一量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2SB1366電晶體拆下量一量看是否正常

這有量過, 好像正常. 是 PNP 管
但手上沒有 POWER PNP 管可試可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