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SONY Xperia系列手機各種原因刷機失敗無法開機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4-02-15):
1.請先下載刷機工具包
操作之前请安裝工具包 drivers 目錄下的 Flashtool-drivers.exe 驅動程序
(因檔案太大<ZIP檔即高達573MB>,故提供下載網址)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4&uk=2651166294
2.開始刷機
執行刷機工具,按下閃電標示,如下圖設定
按照預設設定,按OK
將手机關機, 強制關機方法:按住音量上鍵+電源鍵震動三次後即徹底關機。
長按音量下鍵, 再插入傳輸線,連接成功後,下圖提示框會自動消失,之後鬆開音量下鍵,開始刷機
以上程序RUN完之後即可

网友:
線刷要注意ROM的對應系統基頻版本喔!!   不然有些ROM刷了也是不開機!!

哪個ROM  要對應哪個基頻版本,  請自行到APK.TW網站搜尋!!

刷第三方ROM 請先解鎖,ROOT之後再刷!!

网友:
插線的時候音量鍵要同時按
不然我個我這個白ㄘ一樣n_001|

网友A:
請問!這個跟 ROOT 大師 有一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個跟 ROOT 大師 有一樣嗎?

應該是差不多的東西
不過因為我沒用過ROOT 大師,詳細部分無法比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應該是差不多的東西
不過因為我沒用過ROOT 大師,詳細部分無法比較

那麼!你那個程式 ROOT 後 通訊錄都不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麼!你那個程式 ROOT 後 通訊錄都不見嗎?

通訊錄會不見喔!用前請確定預先備份工作有確實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