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台中) TECO TL3792TV 37吋液晶電視面板維修(畫面顯示一半)

楼主(2014-02-15):
小弟有台TECO TL3792TV畫面顯示一半,面板型號是友達T370HW02 V.4
TAB脫膠需要重新壓合!
請問台中市有大大在更換嗎? 處理費用多少?

网友A:
確定是脫膠嗎???

這種情形TAB脫膠通常只會直亮帶,不會整個畫面消失一半喔!!

畫面消失一半通常是 AD 或 T-CON 的故障,尤其是排線佔很大比例,要不要先自己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確定是脫膠嗎???

這種情形TAB脫膠通常只會直亮帶,不會整個畫面消失一半喔!!

確定是TAB脫膠問題~ 我上面說的顯示一半是指正常顯示只有一半顯示正常另一半直線條! 之前有用東西壓著,過一陣子又復發受不了才想處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定是TAB脫膠問題~ 我上面說的顯示一半是指正常顯示只有一半顯示正常另一半直線條! 之前有用東西壓著,過 ...

那就頭大了!!  您加油吧???  我是沒轍啦!!

不過或許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進膠嘗試看看!!

通常膠合需要專有機器,如何DIY,我是沒經驗,只是常聽人說銅壓條可用,
但是也常聽說,沒成功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