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USB 无线网卡U4芯片规格

楼主(2014-02-16):
DLINK USB 无线网卡

DLINK USB 无线网卡
,请问红圈中是什么芯片?

网友:
我只能給個方向 沒有辦法詳細
應該不是屬於RF部分的
可能是跟USB 或是介面通訊轉換之類的
也很可能是韌體所在處

它的型號被磨掉了嗎?

還有要問之前要講清楚型號 在問芯片的型號

楼主:
6926不知道是何种元件,现在短路了,烫得狠。

网友A:
引用 楼主:
6926不知道是何种元件,现在短路了,烫得狠。

那個位置可能是DC-DC.
http://www.st.com/web/catalog/se ... L1456/SC355/PF755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位置可能是DC-DC.
http://www.st.com/web/catalog/sense_power/FM142/CL1456/SC355/PF75564

谢谢,不知有什么型号可以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