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省電燈泡燈管製成的燈籠或夜燈_電源AA電池x1

楼主(2014-02-16):
在Mobile01看到的網站連結,不知道要貼在那一區?!就貼在這裡!

只用一棵AA-3號電池,驅動柯達即可拍相機改裝的電路板!
不知道可以點亮多久?看起來沒幾個電子零件.
真神奇! 又可以廢物利用! 提這樣的燈籠真酷!!
有沒有達人可以幫忙提供電路圖?
省電燈泡的燈管一般不會壞,內部的電子板會先壞!
這個網站內還有很多神奇DIY!
http://www.instructables.com/id/Jar-Lantern/?ALLSTEPS

省電燈泡燈管做的燈籠

省電燈泡燈管做的燈籠

网友:
傑克~真是太神奇啦~
好有FU的提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這個線路來試是不知可否?

應該可以,一樣都是螢光燈,線路圖上的2SD234比較難找,這邊有代用規格及性能參數 ⇓⇓⇓
http://www.go-gddq.com/html/s226/2001-07/275592.htm

网友:
http://datasheetoo.com/datasheet ... posable-camera.html
這裡有kodak Disposable Camera的線路,

但要有高手指點一下留哪些零件就可以動作...

网友:
應該點不久.

网友:
應該不太亮.

网友B:
雖然用LED可能更省電, 但這造型的感覺很棒哩~~
但能想出這點子的人也是不簡單啊

這個比較猛
http://www.instructables.com/id/Adafruit-Flora-Brain-Machine-Bra/

楼主:
好像也可以用電蚊拍的電路板來改!
因為看到底下這一篇將即可拍電路板,可以做成電蚊拍,臭氧產生器,電擊棒.

http://www.yfes.tn.edu.tw/%E5%89 ... %A7%8B%E9%80%A0.htm

网友C:
不用想太多
那只不過是利用"冷陰極燈管"原理
直接在燈管的兩端施加交流高壓讓燈管發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用想太多
那只不過是利用"冷陰極燈管"原理
直接在燈管的兩端施加交流高壓讓燈管發光

雄爸,

另外一問... 如果祗是高壓放電原理,
那直接把電蚊拍的電路接到燈管上,
會不會出人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雄爸,

另外一問... 如果祗是高壓放電原理,

說真的
我很懷疑"閃光燈"or"電蚊拍"的輸出電流
是否足以驅動螺旋燈
而且
電蚊拍是用電容&二極體倍壓的,屬脈衝直流,不確定是否能用

牛大或許你直接用CCFL的高壓板會比較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說真的
我很懷疑"閃光燈"or"電蚊拍"的輸出電流
是否足以驅動螺旋燈

雄爸,

如果用"電蚊拍電路祗是點不亮, 不會有危險的話, 我可以做實驗試看看!!
要拿kodak Disposable Camera的線路來做, 主要是它直接可以用1.5v
如果可以用小鋰電3.7v來驅動, 成品應該會蠻可愛的!

网友:
比較好奇的是中間那顆變壓器大家怎麼取得?

网友:
請參考"千人震"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說真的
我很懷疑"閃光燈"or"電蚊拍"的輸出電流
是否足以驅動螺旋燈

大大參考一下, 這個是可以點亮的, 不過亮度有限

http://wp.me/ph3BR-Ow

FUJIFILM FLASH drive FL

FUJIFILM FLASH drive FL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雖然用LED可能更省電, 但這造型的感覺很棒哩~~
但能想出這點子的人也是不簡單啊

那個是舞會穿的嗎?
嗯! 有Fu,有許多人的眼睛可能會變成"脫窗"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雄爸,

另外一問... 如果祗是高壓放電原理,

電蚊拍電壓很高,使用要小心,我的是約3800V,但是電流較小,能否點亮是一個問題,是否會燒壞燈管也是另一個問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電蚊拍電壓很高,使用要小心,我的是約3800V,但是電流較小,能否點亮是一個問題,是否會燒壞燈管也是另一個問 ...

Scott大,

前陣子發現我的SONY DCR-PC5的偏光膜已經變質,
怕說DV/DV帶也即將會陣亡...
這陣子忙著將十年前的DV帶轉成DV Raw file...

DV過帶時間是1:1.... 一邊回憶十年來的點點滴滴~
要有空才能玩這個電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Scott大,

前陣子發現我的SONY DCR-PC5的偏光膜已經變質,

為了能減少燈管被燒燬的機會,你可以並聯10M和1M的電阻,做分壓的方式,再調整電壓大小去試.

网友(2014-03-19):
感覺跟緊急或手持照明PL燈形式原理依樣,電壓為6V或12V
螺旋省電燈泡倒是很少看到,買太陽能板有看過在賣12V 省電燈泡。

网友:
實在太專業了
不過這個不知道電可不可以撐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