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東元洗衣機異常

楼主(2014-02-16):
昨日fuzzy行程洗到一半的東元W122UB洗衣機
突然一直嗶嗶叫
以為是之前換的排水開關又掛了
一打開蓋子看發現不是
而是整桶滿滿的水
洗衣機底下還一直有緩慢的水流出來
看了一下背版
初步只看到兩條管子脫落了
有一條因為接口就在旁邊…就接了回去
但黑色管…一直看到不到接去哪邊?
另外請教…不知是什麼狀況會造成這樣的滿水狀態

剛剛試了一下…脫水行程是正常的!
找不到的黑管下端

找不到位置

找不到位置

找不到的黑管

找不到位置

找不到位置

找不到的黑管

找不到位置

找不到位置

已接回-滿地水就是從這邊流出

已接回

已接回

已接回-滿地水就是從這邊流出

已接回

已接回

再請先進們幫忙提示一下…黑色管子的接口?
以及洗衣槽滿水未排的狀況?

謝謝.

网友:
透明這一條為偵測水位的壓力管,當他脫落時壓力開關偵測不到水位壓力,會誤認為水位未達,這會造成注水不停,
設計者也想到這問題,所以做了保護措施,依廠牌設計不同一般是15分鐘後如水位未達重置水位,
則判定注水異常,會停止供水/顯示故障燈號/響笛

黑色這一條猜測是超音波管,它是在洗衣槽底部挖了一個小孔,然後接這一條超音波管,管子的另一頭是接一個空氣幫浦,當幫浦啟動時水槽內會產生許多上升的小氣泡,這些小氣泡會將衣物上的髒污帶走
你要將洗衣機傾倒下來,檢查底部是否有管子的接頭

這兩條管子會脫落你要特別注意脫水時是否會震動大,如震動大有可能是4支懸吊的避震吊棒不良或是軸受阻立不良(洗衣轉盤轉單邊,造成衣物糾結)

楼主:
感謝回覆
黑色管我是脫落上半部
在洗衣機上半部是有發現像水族箱打氣機的幫浦
但因為不太確認…所以尚未接上
但照您敘述的樣子…應該就是不會錯了
現已接上!
目前再以洗衣行程測試是否還有別的異常!

震動大…這個好像是我之前放倒更換排水馬達之後,發生的問題
連聲音都好像變的不太一樣…

网友A:
記的洗衣機移動後,要抓水平,這樣運轉時動平衡比較不會跑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的洗衣機移動後,要抓水平,這樣運轉時動平衡比較不會跑掉。

抓水平…這個需要什麼工具嗎?
小的只有想辦法將洗衣機放平,地不平凹的地方用墊子調整一下
讓它看來是水平的,不要斜一邊這樣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抓水平…這個需要什麼工具嗎?
小的只有想辦法將洗衣機放平,地不平凹的地方用墊子調整一下
讓它看來是水 ...

水平規, 就是那種有個小氣泡的膠囊

借用網路上的圖片, 類似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