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安得王搖控日光燈疑問

楼主(2014-02-16):
最近想遙控房間日光燈,arduino+enc28j60+relay電路板模擬實驗LED可用網路控制成功。但實際安裝到牆壁的話感覺太複雜了,又不美觀。
搜網上搖控日光燈產品挖到這家安得王,產品挺簡潔的。把單切開關面板卸下,換上他家產品兩條AC線接上即可。
問題來了,他的產品不用供應直流電給Relay,RF接收器嗎?
要供應直流電的話,他是如何辦到的?
日光燈吃交流,串聯電路上(單切開關+日光燈)它應該沒有做交流轉直流的動作吧?

网友A:
應該用類似scr短路整流器,來達到開關動作
短路時,應該有些許電壓可以用

网友B:
DC用容抗降壓供應就好了
更狠的  用電阻降壓

兩條線上會有一定的電位差  即使是串連
它就是利用電位差在供應自身電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用容抗降壓供應就好了
更狠的  用電阻降壓

降壓出來的電也還是交流
RF接收器應該不吃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用類似scr短路整流器,來達到開關動作
短路時,應該有些許電壓可以用 ...

scr不是只做on off的動作,加上整流電路的意思嗎?
可是應該隨時都有直流供應才對,不是觸發scr才整流
這產品我就是想不通他的直流如何隨時都有供應,而轉直流後日光燈應該不會工作。

問個問題
AC可以先用電阻R1降壓,R1電阻再並聯一個轉直流電路嗎?
然後R1電阻輸出電壓再轉交流供應日光燈用

网友C:
如果你有拆過電子式(有LCD螢幕)的定時器就知道,裡面就是容抗降壓+整流+限流電阻+穩壓二極體。這樣就可以輸出D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有拆過電子式(有LCD螢幕)的定時器就知道,裡面就是容抗降壓+整流+限流電阻+穩壓二極體。這樣就可以輸 ...

那DC如何點亮日光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DC如何點亮日光燈

呵呵,不要鑽牛角尖。

把AC分兩路,一路用容抗降壓轉輸出DC,用來控制。另一路還是可以拿來點電燈。這樣會不會比較容易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scr不是只做on off的動作,加上整流電路的意思嗎?
可是應該隨時都有直流供應才對,不是觸發scr才整流
這 ...

這是用於馬達調速電路
有看到vd1~vd4嗎?
在此前面是交流,後面是脈波直流
這個電路調整scr導通角度,來調整馬達速度
如果將後端線路換成RF接受器與控制電路呢?

网友:
你買一個直接拆開來看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