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一台電腦用2顆電源供應器求教

楼主(2014-02-16):
一台電腦用2顆電源供應器求教:因手頭上的電源供器瓦數不是很大.都約300W左右.想說如果想掛多顆硬碟和光碟機.用2顆電源供應器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好的 POWRE SUPPLY 黑綠短路當外接電源沒問題 。

网友:
可以這樣用露天上有賣轉接線 會的就自己接線就可以了

网友:
才99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160242412

這個更簡單,自己接線就行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275401696

网友:
不用這麼麻煩啦,

我有改過一台主機裝2顆POWER,而且掛在同一個機殼理當伺服器用,

當時適用300W的POWER  加掛外接硬碟9顆

我是直接把2顆POWER PS/ON 接在一起,其中一顆POWER接主機板,一顆接其他外接裝置

這樣用起來跟裝一顆POWER的一樣,沒啥差別!!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說明!現在就找空間塞電源供應器了.

网友A:
用我的接法是要2條線喔,除PS/ON , 地也要接一起,不然不會起動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我的接法是要2條線喔,除PS/ON , 地也要接一起,不然不會起動喔

E大跟我想的一樣!!但我沒想到地要接再一起。
看來那個網拍那個"線"就是模組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E大跟我想的一樣!!但我沒想到地要接再一起。
看來那個網拍那個"線"就是模組化 ...

地線沒接在一起,沒有迴圈,沒有作用的!!

网友:
這作法我以前也接過...
不過我是為了打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