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CRT電視-TVB-29F13, 畫面顏色異常及請教FBT型號??

楼主(2014-02-16):
各位大大好,
近日電視出現了兩個問題,

1.
近日因電視開機時,
有時電視都會出現高頻音,
而在Pigoo爬文得知,
可能是FBT漏電導致,
故將電視拆開檢測, 看高頻音是否為FBT所造成,
但在FBT上只有顯示TLF101-09-72AS 1715.B C

而我上網找不到這個型號的FBT..
不知有人是否知道..
有什麼樣的型號FBT可替用呢

此電視是使用LG的映像管

2.
另一個問題為顏色異常,

此問題為我拆開電視復原後才變這樣子的..
而我不知道..我在拆電視外殼的過程中..
是否有不小心碰到什麼東西..
才導致這問題的產生

网友A:
CRT板3顏色驅動晶體補焊。
FBT鐵芯是否會搖動。用牙籤固定不會晃動在一個是高壓付近偏向線圈插PIN往回找迴路寬度線圈周圍線路再補焊。在不行把線圈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T板3顏色驅動晶體補焊。
FBT鐵芯是否會搖動。用牙籤固定不會晃動在一個是高壓付近偏向線圈插PIN往回找迴 ...

請教一下,
CRT板3顏色驅動晶體補焊,
3顏色的驅動晶體, 通常在哪裡啊..燈座上面嗎
還有, 3顏色的驅動晶體在電路板上的代號, 通常為何呢

网友B:
先說畫面異常部分
彩色電視輸出三原色:R紅,G綠,B藍
這畫面很明顯可看出來,有藍有綠,但沒有紅
也就是R色輸出部分出問題
請檢查CRT基板部分有無元件脫焊冷焊或是插PIN沒插好
從CRT基板經連接線延至主基板的相關電路元件也檢查看看
另外,FBT的編號不是看那兒
那上面會有一張貼紙標籤,上面會有"SAMPO"標示的,然後應該會有一組開頭為F的編號,那才是FBT的型號.
高頻音也不全是因為FBT因素造成,您可以在開機狀態下藉聽力找看看是哪個元件出問題(一般來說變壓器及線圈纇元件會發生如此狀況的機率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說畫面異常部分
彩色電視輸出三原色:R紅,G綠,B藍
這畫面很明顯可看出來,有藍有綠,但沒有紅

所以, 關於顏色異常的部份,
是沒有紅色(Red)輸出,
是不是從電路板上, 找有R字樣的元件開始查起呢...
是否有量測點及量測值...
真的可以確認出...真的沒有紅色輸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 關於顏色異常的部份,
是沒有紅色(Red)輸出,
是不是從電路板上, 找有R字樣的元件開始查起呢...

請從CRT基板燈座部分查起
那上面一般都會列出RGB三色輸出
找到R點之後,再往上查
要量測三原色輸出,可利用三用表DCV 250V檔直接量燈座部分的RGB三點
正常來說這三點電壓是會相同的
如有某點電壓值和另外兩點不同,那就是有問題了

网友:
欠紅色~~CRT版應該沒插好或空焊

至於FBT編號在你說的編號後方一張貼紙才是喔
FCCXXX  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 關於顏色異常的部份,
是沒有紅色(Red)輸出,
是不是從電路板上, 找有R字樣的元件開始查起呢...

映像管板KR、KG、KB 對地(G)電壓?

楼主:
FBT確認只有我所說的上述字樣...
找不到其它字樣.

再來我有做了一些量測,
不知道這樣是否為異常..

燈座的圖片

网友:
那個FBT編號為FCC157 很明顯的Q905空焊了

网友:
將紅色圈起來的這3顆晶體補焊

网友:
小弟也常常這樣,CRT小板只要動過就缺色,建議您小板全板補焊,注意看零件腳是否因為氧化吃不上錫,有的話刮一刮再焊

如果小板有半可變電阻,最好上點油再轉一轉

聲寶的可以打電話去地區維修中心報電視型號調料,不過比網拍貴

网友:
搞不好是高壓帽漏電..試電關電燈看看哪裡有漏電....
全面補焊就會好...

楼主:
目前不在家裡,
待回家後,會依大家給的意見進行確認及維修,
不過,那個fbt的型號,是如何看出是fcc157的,
有什麼小技巧嗎?
若找不到這型號FBT,
那要如何找代用品呢?
每一型號的FBT都無法互相替代嗎?
差別在哪?
若型號不一樣,可替代的準則及原因為何?

网友C:
欠紅色....Q905虛焊
高頻聲可以解決

网友:
FCC157是用在34吋 這台29吋FBT為FSV0024特此更正

网友:
一篇一篇看下來....大家都好利害....我乖乖的看...沒有插嘴的餘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欠紅色....Q905虛焊
高頻聲可以解決

關於高頻音的部份,大大在圖片有兩個紅框,是不是要把這兩各元件換掉,一個是FBT, 另一個是什麼啊?還又,圖片中也有寫要把"引線架高",是指哪條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關於高頻音的部份,大大在圖片有兩個紅框,是不是要把這兩各元件換掉,一個是FBT, 另一個是什麼啊?還又, ...

1.紅框處滴入強力膠
2.將此線圈接線延長架高

网友:
維修CRT螢幕真的是需要經驗與功夫, 各位大大真厲害, 在這裡安靜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