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線如何退針

楼主(2014-02-16):
請問要怎麼把這線退針

网友:
有退PIN的工具~
不想買的~用2隻繡花針就可以退了~

网友:
一個空芯針
套住他  之後向後拉就可

他是利用兩個金屬片卡住的

SATA就不清楚了

网友:
我是用這個,有不同的尺寸,電子材料行買的。

省錢的方式:裁一段同尺寸的中空鋁管或是鐵管(要夠硬)也可以。

楼主:
我不是要用圓的,像大4P那種

是要用cpu 跟 顯卡的 pin腳

不過工具已經買了...

网友:
˙我是用伸縮天線,分解成一段一段,選能剛好套住針腳,推入在將線拔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要用圓的,像大4P那種

是要用cpu 跟 顯卡的 pin腳

大大沒看到你最後說明,那個我還沒拆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