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求助] 簡易電晶體測試器元件數值尋問 !![已瞭解]

楼主(2014-02-16):
我想大家應該人手都有一台吧 !!

這幾天要用發現電池沒電了,  於是就換顆電池 , 一開始無法開機 !!

測量電池電壓 8.4v 應該沒問題才對 , 就拆拆裝裝幾次 , 突然又可以開機了 !!

可是那個顯示電池電壓偏低 , 6.x 左右 ~ 整個燈光有點暗淡 , 覺得有點奇怪 , 檢測一下電流 , 待機電流 34mA 開機電流還

是 34ma 沒變真是奇怪 , 儀器功能還可以正常使用 , 我記得待機電流應該是 0.6mA 左右才對 , 工作時的電流 最高 24ma

左右 , 怎麼電流會突然增加 !! 檢查電路也沒發現什麼特別的地方 , 於是拿了一個變壓器 9v 的 , 串上電流錶看一下電流

是多少 ?? 才接上去一下 , 電錶保險絲燒了 ~~同時有看到一點煙冒出 ,  仔細檢查終於找到了問題 , 有顆對地的電容

有點變色 , 把它拆了再接上電池 , 恢愎正常了 ~~ 這顆電容作怪沒錯 !!!

雖然沒裝可以正常的動作 , 我想還是問一下有的人 , 這顆的容值是多少 ??

[C21 的位置]

网友A:
C21 是電池電源的濾波,越大越穩
原裝C21都會損壞,趁這個機會換大一點,卡耐~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1 是電池電源的濾波,越大越穩
原裝C21都會損壞,趁這個機會換大一點,卡耐~

再找找看主機板上有什麼好電容拆下來用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找找看主機板上有什麼好電容拆下來用 !!!

C21(10uF)電源濾波電容,與電池兩端並連.

网友:
測試儀主要零件編號如下:
1. U2: TP4057
2. U3: LM4040-2.5(Vref)
3. U4: PT1301
4. U5: 78L05
5. Q1: PMOS
6. Q2: 8050
7. D1: 1N5819
8. D5-6:1N41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1(10uF)電源濾波電容,與電池兩端並連.

感謝告知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21(10uF)電源濾波電容,與電池兩端並連.

換電解會不會比較耐久?
或是提升到50UF 2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換電解會不會比較耐久?
或是提升到50UF 25V

當然會阿

要耐久就衝固態電容吧
不然用日系的電解電容
前提是要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換電解會不會比較耐久?
或是提升到50UF 25V

耐壓高些是比較好,至於容量倒是其次.

楼主:
自從燒掉這一顆電容以後 , 那個電壓指示反而穩定多了 ~

之前那個會亂跳 , 穩定度不佳 , 我想應該是這電容的影響 !!

有這台的人也檢查看看 ~ 或許你也有這個問題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從燒掉這一顆電容以後 , 那個電壓指示反而穩定多了 ~

之前那個會亂跳 , 穩定度不佳 , 我想應該是這電容 ...

電壓指示~是指殘電量??還是量測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壓指示~是指殘電量??還是量測數值?

儀器開機時自我檢測的電壓值 !!

應該是指的是電池現在的電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