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ESONIC HD-3213液晶電視開機綠燈亮,無畫面無聲音

楼主(2014-02-16):
請問各位大大:
這片電源板要如何查修?這是ESONIC HD-3213液晶電視的電源板
待機紅燈亮/+5V有電
開機綠燈亮/+5V有電,S/B 3.4V,+12V&24V無輸出0V
小C也全換新,狀況還是一樣?
電源版型號:715G4382-P03-000-003S
以下各點的電壓值,是小弟目前所量測到的,
請各位大大幫忙看看,哪裡有錯!
還有這些IC根MOSFET在高雄要去哪裡買?
小弟在長明街都找不到?

只有5V電源輸出,12V/24V都無輸出
請問各位大大:這棵IC909的型號嗎?
還有這2顆,Q902/Q903是電晶體還是穩壓IC?

网友:
圖片是PI板
待機紅燈亮/+5V有電.......這是待機+5VSB
線排標示看來怪怪,可以拍線排定義嗎

网友:
1.零件請到台灣網拍"露天"找,台灣找不到就只有china的淘寶網
   一般實體電子材料店買不到零件,實屬正常

2.你PI板有接負載嗎? 有些 PI板沒接負載是沒有電壓的

楼主:
這是板子的 排線定義腳位
小弟都是接在實機上測試的
但,結果還是一樣,只亮綠燈,+12V與+24V還有高壓燈管的電壓都沒有輸出?

网友:
pwm ic的工作電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