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塊板子,換掉圖內圈選處的零件之後救回機率有多大?

楼主(2014-02-16):
目前主機板可以開機!可以進bios
有時會卡開機畫面(卡在抓硬碟那裡)
記憶體需接二條才能開機...
無法進係統就算可以進也是一下子就當機重開
無法進隨身碟windows pe
windows xp安裝畫面讀取跑不完,就算跑完也不知道在那一個畫面會當掉
症狀很像記憶體有問題...
小弟拆下的時候發現圖中那個位置的元件燒掉...
想請問各位大大,這個元件就算換上了修復機率大不大?

板子是dfi lanparty ut nf4 sli expert

网友:
我認為可以試著將網卡晶片拆除看看是否能恢復,假若不行,nf4 橋內傷的機率就很高了~~

网友:
那個零件跟ic VT6307有電路相連嗎?三用電表量一下看看...
如果有,進入bios,把1394選項 disable,再跑一次win pe 試試
不確定是否因1394晶片所影響,提供參考~~

网友:
故障這樣判斷救回幾率,以目前來說,已發現的故障幾率是0-100趴,因為,不去處理明顯故障,修復幾率就是零,有動手就有幾會是百分百。

网友:
看起來有點像SMD型保險斯耶~

楼主:
小弟晚點就來著手試試先把1394關掉看能不能恢復正常!!
感謝大大回復及提供救援的方向!!

网友:
我們這~~~不是廟宇、神壇,若要人助得先自助~

莊敬自強、處變不驚.......

那顆看樣子是顆保險絲,你跑下線路就知道那到底
是USB供電還是IEEE1394相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