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CHIMEI 948A 畫面一閃即滅 【簡易維修】

楼主(2014-02-16):
此機一上電有畫面但不到二秒的時間馬上轉為黑屏,心裡已有數了,應該此型的通病

剛上電有畫面時搶時間拍的

馬上轉為黑屏了

型號

拆機後內部照

AD板和PI板背面照

明顯的PI板有異樣

AD板

更換紅框處的零件,及重點補焊

完修畫面

网友A:
EC建議全換,高溫環境且使用年限6年以上。

网友B:
看來漢克年前收了不少紅包!

网友C:
恭喜!!不軟不硬....
小孩要養就是不同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建議全換,高溫環境且使用年限6年以上。

謝謝WET大大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來漢克年前收了不少紅包!

老大~~我不像您有紅包可收,我是要包出去沒得收的,就連小屁孩的紅包也是他自己的不歸我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不軟不硬....
小孩要養就是不同拉!

這台應該說很軟,只有換換電容而已

网友:
給你精神加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台應該說很軟,只有換換電容而已

32"2電視要用摩托車載~~
是不是要側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2電視要用摩托車載~~
是不是要側放?

我用機車載都是正放啊,不過你騎武車可能不好載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機車載都是正放啊,不過你騎武車可能不好載喔

H大~早安阿..還沒開店就上來練功。
家裡有速可達!
只是上次去回收場拿一台(過年)到現在都還沒拆。
但上次是側放(因為這樣腳不會卡住),還是您是倒放?
阿....都是您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大~早安阿..還沒開店就上來練功。
家裡有速可達!
只是上次去回收場拿一台(過年)到現在都還沒拆。

我是都正放著載,面板向自己有點斜放,這樣很好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都正放著載,面板向自己有點斜放,這樣很好載

是啊!!上次您跟我說完後:我去回收場更"猛"
前面側放一台32"~超重!是舊款~第一次買回家玩。
突然看到旁邊一台19"很新2009.6,老闆開300...心裡很XXOO~真貴....32"500
最後就一起回家了!前面如您所說~左手叼19"~右手吹油門。
差一點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上次您跟我說完後:我去回收場更"猛"
前面側放一台32"~超重!是舊款~第一次買回家玩。
突然看到旁邊 ...

我最高記錄兩台19吋螢幕一台42吋電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高記錄兩台19吋螢幕一台42吋電漿

...下次要去載的時候!跟我說一下~
我拍攝一下。PO一下
讓大家學@~@

以上開玩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最高記錄兩台19吋螢幕一台42吋電漿

小弟也很好奇..什麼樣的機車,又該怎麼綁..能夠兩台19吋..一台42吋電漿...真的需要學一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也很好奇..什麼樣的機車,又該怎麼綁..能夠兩台19吋..一台42吋電漿...真的需要學一學... ...

50CC 小綿羊    42吋電視正放底下空間再放一台19吋上面再倒放一台19吋 這樣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EC建議全換,高溫環境且使用年限6年以上。

大大 請教一下 何謂EC? 拍謝 不是很懂一些術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大 請教一下 何謂EC? 拍謝 不是很懂一些術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