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non AVR-1000 擴大機,上電後按鍵無法使用

楼主(2014-02-16):
如題,開機後,面板只出現-PROTECH-這個訊息,使用其他按鍵都無法使用,不知道這是什麼其況?

网友:
拆開後量全部供電組有沒正常供電
檢查有無虛焊
好運的話加焊一下搞不好就完修了

网友:
通常出現-PROTECH-這個訊息
就是後級 DC output 量量功率晶體輸出端有無直流輸出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