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 HERAN HD-2023開機無背光

楼主(2014-02-16):
禾聯20吋 多媒體LCD,故障情形:上電電源指示有亮,按POWER鍵LED指有變化,但背光沒有亮,

檢查高壓板輸入有12V,ON/OFF腳位沒有變化,再檢查之前電晶體B極之前有3V跟0V的變化,可是C極的電源是0v

C極電源對地電阻23K,不像有短路,因為此板為多層板,找不到該電源是3.3V還是5V,用電表短路各穩壓IC輸出沒有相接

不知各位先進有人是否有這塊板的電路圖的?

看圖

A/D

网友:
同樣期待 有人分享電路圖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