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想請問這台液晶電視怎麼了???

楼主(2014-02-16):
這台是HIPLIS26吋液晶電視(因電視架高,想說先拍狀況出來)
狀況是一開機右手邊都會顏面神經失調
等開機大概1小時後才慢慢正常
這情形已經很久了
不知是哪裡壞了?
還能修嗎??
多謝
顏面失調中...154674[/attachimg

顏面失調中.....

顏面失調中.....

网友:
.
.
.
.
.
.
.
.
.

開玩笑啦~
看起來有點像是面板NG了

先拆開看看吧~ 看是不是有明顯的故障點

网友:
T-CON接頭,接觸不良.
T-CON電壓異常.
A/D板有問題........要時間查.

网友:
通病 查AD版吧

网友:
請樓主將電視的廠牌型號加進標題中,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