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無法維修] GV-N240D3-1GI 3D破圖 2D正常

楼主(2014-02-17):
花屏破圖時的狀況,點我觀閱影片

已經幹過重焊了
看來可以確定是GPU核心本身的問題,能跑2D不能跑3D阿,臥槽ww

拿去GOOGLE好像也有人傳出類似災情
關鍵字 綠點GT240

剛裝機時的確有*綠點*散布於整個螢幕上

能查的都查過了
我很確定是硬體的問體,DRIVER那個沒關聯
XP Win7 跑跑都破圖

電感 電容 N通道MOS管 BIOS 27MHZ晶振
也沒有短路

顯存跑過stress test 沒有報錯
記憶體加焊過確定每科都有熔錫 沒有問題

只剩GPU我還沒土炮去重焊

核心 1.0V
DDR3 1.5V

降最低頻跑過也是破圖

不曉得是不是GPU內傷沒死透XD

网友A:
1。POWER 不夠力嗎?
2。DRIVER 移除再重掛?
3。軟體有衝到嗎?
4。顯卡顯存壞掉嗎?
5。手壓BGA會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OWER 不夠力嗎?
2。DRIVER 移除再重掛?
3。軟體有衝到嗎?

1.power換5科都這樣
2.試過了
3.應該沒有
4.顯存測過正常沒有報錯
5.顯卡怎麼壓ww

換過3張版子都這樣
目前還在烤顯卡去除水氣

晚點或是明天要來土炮看看會不會改善
再不行就只能當他廢料ww

网友:
網路上有專門跑nvidia晶片的軟體  好像叫mats的樣子,可以測試看看是GPU有問題還是RAM有問題,去找來跑看看ㄅ

网友:
過保囉馬>? 技嘉有多8周的 保固哦

网友B:
這 感覺 很像以前 N 橋接 卡 挑晶片~~的那種 貼圖錯誤~
主機板有更換過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 感覺 很像以前 N 橋接 卡 挑晶片~~的那種 貼圖錯誤~
主機板有更換過碼?

上過土炮硬幹了
GPU的核心應該是內傷無誤

因此料卡又多了一張www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過土炮硬幹了
GPU的核心應該是內傷無誤

本來想說散熱片四個腳+墊片看能不能改善!看來沒救了...

网友:
建議試著修改BIOS把核心時脈降一點下來試試看

网友:
核心電壓多加一點~電電它XDD

网友:
這前遇過一片 MST 都正常~2D 都正常~
跑3D 也是 ~有時類似 異常~之後 把掉 從植~GPU就 死俏俏囉~可能是GPU 有問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