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音響用VFD顯示幕代用

楼主(2014-02-17):
最近有維修音響的朋友,請我代找VFD屏幕,因此類屏幕較難在本地獲得,經由網路搜尋下列賣家有銷售相關產品或代用品,有需要的朋友可參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327543807
此款為20*2顯示幕,腳位定義與一般LCM相同.
(原來是要找型號為CU20029ECPB-W1J,後來找到此代用品)
該商店有各式產品用VFD,對維修者尋找料件,應有很大的助益.

网友:
這種點陣VFD顯示器在露天拍賣偶而也看過,但價格都不便宜。

网友A:
CIKO大:
   VFD 很好看!!就是需要燈絲電源還有高壓!! 價格應該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KO大:
   VFD 很好看!!就是需要燈絲電源還有高壓!! 價格應該還好!!

此類VFD所需的額外驅動電源,皆已在其背面板上裝上電源轉換電路,不需再另外提供其他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類VFD所需的額外驅動電源,皆已在其背面板上裝上電源轉換電路,不需再另外提供其他電壓. ...

CIKO大:
難怪價格要高一些!! TOTAL SOLUTION!!

网友:
VFD 型號 我都分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