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4720, USB 接口沒電, 請問 U1 的是啥 IC

楼主(2014-02-17):
圖上有那顆小小的, 8 之腳的 IC
沒有刻字可以看到
標號 U1, 請問 U1 的是啥 IC

网友:
會不會控制右邊2個usb 電源ic

网友A:
圖太小看不清...
看看是不是 GMT G548 Power Distribution Switch

网友B:
你先確定一下u1的2.3和4腳電壓多少,
6.7.8是輸出應該要有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太小看不清...
看看是不是 GMT G548 Power Distribution Switch

謝謝你

確定是這個IC, 因為PCB的走線看起來是和 DATASHEET 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確定一下u1的2.3和4腳電壓多少,
6.7.8是輸出應該要有5v

謝謝你

確定是這個IC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