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6930P LCD 高壓故障求助

楼主(2014-02-17):
這台開機時背光隱隱有出現,但燈管不亮,用外接螢幕正常
經查線組正常,研判是高壓異常。
高壓上有一LED不亮,電壓有進來,但不顯示,不會查,不曉得從那下手查
高手大大們 ,要從那開時查?

网友:
那要看是燈管還是高壓板有問題啊~確認一下

楼主:
感謝A471大大,燈管已測過是好的,確認是高壓問題。

上星期五去淘寶淘了一片,運費比物件貴,好快的快遞,叫什麼丰的
星期一就到了,運費還到付,昨天裝上後,可以運作了。
但還是不曉得如何查這一片,是晶片掛了還是保險絲短路了。

网友:
量一下保險絲,
你該不會看不出來保險絲是哪顆吧,
如果保險絲斷掉換一顆又燒,
那就是後面的mos短路,
試著查查看

网友:
魯麗的學習中 希望有更多的範例可依循 謝謝分享 3Q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A471大大,燈管已測過是好的,確認是高壓問題。

上星期五去淘寶淘了一片,運費比物件貴,好快的快遞, ...

看主控晶片是哪個,然後再依架構分析~~~

例如AYU大說的MOS壞還是保險燒斷甚至是
主控晶片的啟動機制出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