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聯強MBD-P4x533-AL2主機板維修

楼主(2014-02-17):
      這板是聯強MBD-P4x533-AL2,事主告知:開機時超級宇宙無敵的慢…慢到已經開不了!

維修的主因:這板是用VIA的晶片,P4的少數民族,因主機有會計軟體,用其它晶片又開不了機,

當然是修硬的,軟的還是不動為妙

    第一眼看到板子,就是不少爆頂的電容,拆下的竟是NCC  1500uF/6.3v的電容,

好似這批的電容都出包了!再重換上新的日系電容,比較保險一點。

後面的USB座也壞了,順便也拆下換新。

完修初測OK,再以了洗板水清潔,最後組裝準備交機。

  客人正等著急用,火速原機送回,因為這可是會計用的伺服機,沒這台後面3台都得停擺,

一天內三重~八里來回二趟,工作順利完成,現金也入袋了。

网友:
這塊聯強套裝電腦的板是DFI友通做的..

网友:
還是以前的老板耐用~ 現在的板爛的根捨麼一樣...

网友:
還不會太舊啊...還有支援S-ATA咧~~~
P4-478時代,聯強的套裝機不是用DFI,就是技嘉的代工板

网友:
恭喜完修!
在下曾看過一台電腦
裡頭的478主機板北橋散熱片不知道哪去了
使用者也不清楚,連固定散熱片的其中一隻腳也消失了
使用者只反應說很慢,也不會當機
以前的板子真的很勇!

网友:
以前的板子是有有鉛的.比較耐操

网友:
一切都是以"賺$$"為考量吧....要是用個八年,十年不會壞的,那些製造商的員工早就喝西北風囉

网友:
我只能說~~~現在3C產品的世代周期很短,廠商不願意
設定很長的壽命,過保固期後再多點點而已。簡單的壞壞
小東西,嚴重的要換晶片~~~

可是對修費者而言卻是很不利的,尤其是手頭不寬鬆的人
,一台電腦雖然一萬五就可以買到,但壞這些恐怕普通的
門市也不會修,只會換新品....

网友:
我認為很大的原因是電腦規格越來越嚴苛,以前P4吃1.5V的電壓,現在是低於1V,供應電流加大不少,零件耐受性增加又要cost down容易出問題。傳輸以前是平行式(頂多133Mhz)居多,現在是序列式(超過Ghz)為主流,阻抗要求比以前高很多,只要接點氧化就會有問題。

网友:
Nippon Chemi-Con 的 KZJ / KZG 系列應該算是他們產品的一大敗筆...
剛推出時 Intel 的公板率先採用, 但後來爆漿的慘狀頻傳, 幾乎都被禁用了.

後來 NCC 在改進之後推出 KZA 系列, 不過主機板 VRM 的市場已經偏向固態電容了~~~

网友:
電子零件都有年限, 換好一點的電容應該可以稱更久.

网友A:
這個案子,其實有另一個思維從軟體下手~
那個會計軟體應該是綁網路卡or SMBIOS資訊~
應該滿容易就trace出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案子,其實有另一個思維從軟體下手~
那個會計軟體應該是綁網路卡or SMBIOS資訊~
應該滿容易就trace出來 ...

如果破解這個機制就變成盜版的了~

网友:
Sorry,我覺得樓上的論點有點下的太簡略了~
原因:
1.這個老爺會計軟體,沒說明還有沒有在maintain
2.破解這個機制並不會使這個軟體變成盜版
   改裝你家的車,並不會使你變成偷車賊
3.不合法的使用,不一定只限於軟體
   ex: 修改硬碟序號軟體的使用~

网友:
希望樓上的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案子,其實有另一個思維從軟體下手~
那個會計軟體應該是綁網路卡or SMBIOS資訊~
應該滿容易就trace出來 ...

請問樓主您有沒有試過先用GHOST複製整顆硬碟,再把新HD接上舊板作封裝,新HD接其他MB後開機試試是否能啟動

网友(2014-03-19):
今天又上了一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樓主您有沒有試過先用GHOST複製整顆硬碟,再把新HD接上舊板作封裝,新HD接其他MB後開機試試是否能啟 ...

對啊!您說的我有試過,之前有用P4-i845的板子就開不了機,
就因VIA晶片在P4是少數民族,而且有軟体上的問題,最後才直接修主板的。

网友:
太厲害了大大,我也來拆我的電腦看看是否也爆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樓主您有沒有試過先用GHOST複製整顆硬碟,再把新HD接上舊板作封裝,新HD接其他MB後開機試試是否能啟 ...

有些軟體會抓硬碟序號, 這方法沒用的

如果 XP 沒有做 ACPI /IDE 的SYS 更新, 不同晶片板子不能開機的
除非用 INTEL 晶片的主機板還有可能開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些軟體會抓硬碟序號, 這方法沒用的

如果 XP 沒有做 ACPI /IDE 的SYS 更新, 不同晶片板子不能開機的

硬碟敘號可以用Hard Disk Serial Number Changer更改

音象出的兒童教育軟體就鎖這個,不過音象還搭配了USB硬體鎖,所以備份了還是只能自已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些軟體會抓硬碟序號, 這方法沒用的

如果 XP 沒有做 ACPI /IDE 的SYS 更新, 不同晶片板子不能開機的

小弟用INTEL跟VIA的M/B做過實驗,灌XP的HD可以用微軟原廠提供的封裝程序封裝後移到新M/B再重新開機,只是全部驅動都要重灌

网友A:
VirtualBox.

1.它可以設定 LAN的 mac address
2.它可以設定hdd 的 serial number
http://www.virtualbox.org/manual/ch09.html
9.9.2. Configuring the hard disk vendor product data (VPD)

VirtualBox reports vendor product data for its virtual hard disks which consist of hard disk serial number, firmware revision and model number. These can be changed using the following commands:

VBoxManage setextradata "VM name"
      "VBoxInternal/Devices/ahci/0/Config/Port0/SerialNumber" "serial"
VBoxManage setextradata "VM name"
      "VBoxInternal/Devices/ahci/0/Config/Port0/FirmwareRevision" "firmware"
VBoxManage setextradata "VM name"
      "VBoxInternal/Devices/ahci/0/Config/Port0/ModelNumber" "model"

3.當然它也可以設定SMBIOS資料
9.12. Configuring the BIOS DMI information
The DMI data VirtualBox provides to guests can be changed for a specific VM. Use the following commands to configure the DMI BIOS information. In case your VM is configured to use EFI firmware you need to replace pcbios by efi in the keys.

9.12.1. DMI BIOS information (type 0)

VBoxManage setextradata "VM name"
      "VBoxInternal/Devices/pcbios/0/Config/DmiBIOSVendor"        "BIOS Vendor"
VBoxManage setextradata "VM name"
      "VBoxInternal/Devices/pcbios/0/Config/DmiBIOSVersion"       "BIOS Version"
VBoxManage setextradata "VM name"
      "VBoxInternal/Devices/pcbios/0/Config/DmiBIOSReleaseDate"   "BIOS Release Date"
VBoxManage setextradata "VM name"
      "VBoxInternal/Devices/pcbios/0/Config/DmiBIOSReleaseMajor"  1
VBoxManage setextradata "VM name"
      "VBoxInternal/Devices/pcbios/0/Config/DmiBIOSReleaseMinor"  2
VBoxManage setextradata "VM name"
      "VBoxInternal/Devices/pcbios/0/Config/DmiBIOSFirmwareMajor" 3
VBoxManage setextradata "VM name"
      "VBoxInternal/Devices/pcbios/0/Config/DmiBIOSFirmwareMinor" 4

其實,只要用這個設一設,幫它設一設,再賣它一台好電腦也不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碟敘號可以用Hard Disk Serial Number Changer更改

音象出的兒童教育軟體就鎖這個,不過音象還搭配了U ...

更正, 是韌體序號, 我不知道韌體序號能不能任意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用INTEL跟VIA的M/B做過實驗,灌XP的HD可以用微軟原廠提供的封裝程序封裝後移到新M/B再重新開機,只是 ...

封裝程式是用在可以開機的情況下, 如果不能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alBox.

1.它可以設定 LAN的 mac address

感謝 您的資訊。
其實有的工作,不是可以讓你在那裡試試看的!
有時你的好意,可能換來沒完沒了的困擾…
人家急著出估價單,要的就是可以馬上正常工作。

网友:
P4-478的主機板我有3塊

除了一塊有換過電容外

3台至今仍然頭好壯壯...操都操不壞

我的都是華碩的

网友:
哈哈,通常接這種維修最好,應為能稍為的小賺一筆n_046|。公司作帳用電腦,資料保貴,不是說換板就換板...能快速維持原本的運作最重要。這時報價就....你知道的n_061|
碰到像板大高手會修的,算他們運氣好,碰到不會修的,換板什麼的亂搞一通,那叫user才是頭大...
但也是小有壓力,就是客人的資料要很小心,不然有個閃失,硬體事小,資料事大,賠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