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手持式萬用表示波器(簡單開箱)
火..

楼主(2014-02-17):
這台手持式示波器是上年11月中買的,但一直沒空拍照.今天有點時間馬上拿出來,順便發個簡單開箱文.

先看一下包裝箱:

外帶的包包:

兩支探頭和萬用表筆:

包包內的主機:

主機背面,安裝電池位置:

開機畫面:

示波器介面:

萬用表介面:

破解成200Mhz 後,注意2ns

有關破解方面,其實有兩個方法,一個是要打開機器然後焊接串口連接電腦修改 ,另一方法是通過USB 和電腦連接修改.
第二個方法可以不用打開機器,只要連接USB 就可以了,缺點是不能更改開機畫面 .

网友A:
請問此數位示波器只需更改軟件,即可由60M升級至200M?硬件不需變動?

网友:
請教一下, $$多少, 怎樣改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此數位示波器只需更改軟件,即可由60M升級至200M?硬件不需變動?

是的,只需修改一下軟體,其實就是把系統的目錄改一下名稱就可變成200M 了,硬件不用任何改動.
除了改這個,還可以加lan 口和改儲存深度由1M變成2M .但這些就要修改硬件了.

楼主:
我買的時候是21xx 人民幣連運費,外國有壇友寫了個軟件,只要安好驅動,連接usb 到電腦後,使用那軟件就可以一鍵升降,很方便的,有需要可pm 我留電郵,發給你.

网友:
又激起我敗家的基因
想買了

网友:
這款螢幕解析度比起手上上一代機器(DSO1200)要細緻多了

网友:
一直想買台示波器來學習...
但知識還大大不足, 不敢亂敗機器....

网友:
大概20幾年前就想設計一台來玩,可是裡面的ADC超貴的,又不好買,結果LCD放到壞到還沒做.

网友:
來痞酷之後兩袖清風阿~~~

网友:
我也有買了一台DSO1200
哇....第一次聽到可以改FW
不知道我的能不能升級

网友B:
挖~~快受不了了!!200M才約台幣10000...
忘了問!是跟對岸哪一家買的?
漢泰DSO1000系列手持示波器DSD1050.DSO1060.DSO8060.DSO1200哪一型?
可以PM一下嗎?
因為這樣才不會遇到有問題的廠家。金額不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挖~~快受不了了!!200M才約台幣10000...
忘了問!是跟對岸哪一家買的?
漢泰DSO1000系列手持示波器DSD1050.DSO ...

請參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iuvktuv88be
http://www.eevblog.com/forum/tes ... z-bw-for-free/11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挖~~快受不了了!!200M才約台幣10000...
忘了問!是跟對岸哪一家買的?
漢泰DSO1000系列手持示波器DSD1050.DSO ...

已pm 了你,我是在這家買的.型號是dso1062b  和他說一下,會有點優惠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4494088463

楼主:
破解後測試,可以看看這個:
http://www.biasedlogic.com/index ... -lecroy-waverunner/

楼主:
硬改全功能 , 可以看 reply 1025 , 我自已也沒硬改過,期望有大大可試試
http://www.eevblog.com/forum/tes ... z-bw-for-free/102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8.uPnjCE&id=13323567260&_u=iuvktuv88be
http ...

請教CIKO大與各位
小弟對示波器不懂,但依我所知~示波器就是貴在取樣速度與通道(4CH)。
此台既然用60MHZ買到,然後軟改上去,代表硬體本上OK,指示廠商用軟體瑣住。
當然看他60~200HZ售價差約台幣2500~3000不等。
這跟一般桌上型?
原裝 ATTEN ADS1102CAL 7寸寬屏 100MHz 示波器 1G 采樣率 安泰信 三年保固 附台灣適用110V電源線
泰克示波器 TDS210 / TDS220
這插在哪?
個人是覺得選紐比較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教CIKO大與各位
小弟對示波器不懂,但依我所知~示波器就是貴在取樣速度與通道(4CH)。
此台既然用60MHZ ...

此台配備電池,攜帶外出檢測較方便,另附有電錶功能.這是他的優點.拜科技進步結果,售價較以往已明顯下降許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台配備電池,攜帶外出檢測較方便,另附有電錶功能.這是他的優點.拜科技進步結果,售價較以往已明顯下降許 ...

高階一點的示波器手提!也可以裝電池~
它的功能與一般手提一樣??
所以大大這樣說他的價錢算是很優惠!因為它可以60->200MHZ~價值就出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改全功能 , 可以看 reply 1025 , 我自已也沒硬改過,期望有大大可試試
http://www.eevblog.com/ ...

是英文,大大有沒有考慮講解一下!PO一個文
另外大大有測試過200MHZ的波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英文,大大有沒有考慮講解一下!PO一個文
另外大大有測試過200MHZ的波形嗎?
謝謝 ...

這個要遲點了,因為還有保修期,所以想要過一段時間後才會硬改它.
200M 的波形我還沒測試,只是破解了而已 .

网友C:
求楼主分享一下升级软体,谢谢了!!419882521@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楼主分享一下升级软体,谢谢了!!

已發給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發給你了.

谢谢了!!不知测试200M信号咋样?一般模拟,数字示波器都有余量的,一般都可测量到标称值的1倍。用过SHS806 ,标称60M,测100M正玄波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了!!不知测试200M信号咋样?一般模拟,数字示波器都有余量的,一般都可测量到标称值的1倍。用过SHS ...

振幅衰減幅度?

网友C:
机器的光盘掉了,USB驱动怎么也装不上,无法与电脑连接,求楼主分享一下usb驱动软体,再次谢谢了!!419882521@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的光盘掉了,USB驱动怎么也装不上,无法与电脑连接,求楼主分享一下usb驱动软体,再次谢谢了!!

你可以直接去官網下載的.
www.hantek.com.cn

网友:
谢谢!!!已修改成功!!手上没有200M信号,无法进一步测试;测100M正玄波感觉不出多大变化。。

网友C:
测100M正玄波感觉不出多大变化。。  4ns变成了2n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100M正玄波感觉不出多大变化。。4ns变成了2ns

請問輸入電壓值為何?RMS值?

网友(2014-03-25):
这机器这么便宜。真心动了。

网友D:
剛在看 usb scope..但是取樣頻率都好低喔~又想到這一台~
1G的實際取樣頻率加軟改~~
真的好想敗喔~
敗家的因子又在衝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剛在看 usb scope..但是取樣頻率都好低喔~又想到這一台~
1G的實際取樣頻率加軟改~~
真的好想敗喔~

雖然取樣頻率不高,但若是想要測更高的頻率也是可以的,只是非原始的波形,那就是加一級的74HC4040就好了.
我把一台自製的1Mhz頻率計,加上74HC4040之後就可以測到40Mhz,再上也是可以,但是手上沒有更高的頻率可以測了.

网友:
應該要搭配高頻探棒測方波。我家的60Mhz搭配500Mhz探棒測33Mhz方波還可以看到第三次諧波,所以60Mhz的示波器的確頻寬在100Mhz左右。

网友(2014-04-28):
手上有一台DS01062B  ,已按照坛友软件改成2NS了,现在想转让给需要的网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