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mpo 37v37 影像異常(已完修)

楼主(2014-02-17):
此機一上電畫面異常都是直條紋,如下圖

過了約30秒後變下面這樣

t-con 電壓如下
保險絲 兩端皆有12v
vcc-->>3.3v
vcom->>7.3v
vgl->>-5.5v
vgh->>0v

不知該查哪裡了,還請站上前輩指點,有量測各貼片電阻及貼片電容皆無短路

网友A:
面板掛了...

网友B:
前輩有云~
T-CON

VGH19~26V

VCOM3.3~12V都有

VGL-3~-7V

网友C:
答案已在你的數據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掛了...

哇~~不會吧
我一直都還想看看是不是t-con的問題,這樣就可以賺到一台37吋的電視了

网友D:
VGH 異常!

請對照那張表就知道在那裏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7735&highl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輩有云~
T-CON

我知道所以才會覺得是不是t-con有問題,因為vgh量測為0v還有vgl的電壓是負5.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答案已在你的數據中

beer大哥依您的判讀有沒有可能只是單純的t-con問題,而非面板問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VGH 異常!

請對照那張表就知道在那裏了!

老大~~哇馬災vgh電壓異常,所以才會po上來問問有沒有的救,因為覺得不像是面板掛了
老大快伸出你的雙手救救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不會吧
我一直都還想看看是不是t-con的問題,這樣就可以賺到一台37吋的電視了 ...

VGH 不對...修面板或沙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VGH 異常!

請對照那張表就知道在那裏了!

您指的是gama ic異常?恕小弟愚頓還請告知

网友C:
引用 楼主:
beer大哥依您的判讀有沒有可能只是單純的t-con問題,而非問題掛了呢

先猜下面板排線 在量電壓

网友D:
找 DC TO DC 電路查看看..........

网友E:
確定T-CON不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猜下面板排線 在量電壓

beer大哥拆下面板軟排量測各電壓,依然和上方的值一樣沒有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確定T-CON不艮

聽到這個答案有比較高興一點了,至少有機會可以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 DC TO DC 電路查看看..........

老大我有再懷疑這顆cy25560,但不知懷疑的對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聽到這個答案有比較高興一點了,至少有機會可以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換一片  tcom 看看,這是面板所產生的問題...

答案在 wecan大 所分享的揭開面板維修的神秘面 ...

哇~~~不要吧,面板的問題那就只能拖去埋了

网友D:
拍一張特寫來看啦!

由VGH 往前查被動和主動元件,

也有可能是面板的問題搞掛 T-CON !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不要吧,面板的問題那就只能拖去埋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一張特寫來看啦!

由VGH 往前查被動和主動元件,

老大不知啊捏ok不ok

网友D:
http://bbs.pigoo.com/thread-44133-1-1.html

賣家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mp;k=RT8901&t=0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不知啊捏ok不ok



网友:
這篇討論不錯!!!

楼主:
移除過了電壓還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pigoo.com/thread-44133-1-1.html

賣家

老大您是指那顆RT8901異常嗎

网友D:
古神一時查不到 rt8901 datasheet 和sample ,所以要在板上跑線路,

先確定供電是否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古神一時查不到 rt8901 datasheet 和sample ,所以要在板上跑線路,

先確定供電是否異常......... ...

明天再來查謝謝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哇~~不會吧
我一直都還想看看是不是t-con的問題,這樣就可以賺到一台37吋的電視了 ...

先量tps65161 的第10腳電壓和RT8901的第1腳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量tps65161 的第10腳電壓和RT8901的第1腳電壓

謝謝阿資大大提示明天一早就來量

网友:
以私你~~答案在裡頭^^

网友G:
若不符合以下電壓就換了它(RT8901)....有進無出

网友:
這塊版通病 就是它了 RD.....不過換了也沒用 ,因為它還有其他問題會出現,GAMA會不對,會越來越白亮畫面,中間出現一暗線,最後還是換瞭整塊板子,這是我遇過的案例 僅共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若不符合以下電壓就換了它(RT8901)....有進無出

回大大量測下第一腳25.7V 第二腳則為0V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量tps65161 的第10腳電壓和RT8901的第1腳電壓

阿資大大TPS65161第10腳為5.2V RT8901第1腳則為25.7V

楼主:
上網來訂料件 換看看了,換完再來跟大家報告

网友:
確定換上RT8901 IC就OK

网友:
確定T-CON不良+1,答案就在相片中(22#),加油!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已更換RT8901完修了,感謝各位前輩們不厭其煩的指導小弟,小弟今天才能完修此機,謝謝

网友:
恭喜~^^  運氣真好~

网友:
恭喜完修..學習中

网友D:
厲害!厲害!
從殺肉場救一台回來,為環保努力貢獻心力,值得鼓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厲害!厲害!
從殺肉場救一台回來,為環保努力貢獻心力,值得鼓勵! ...

這都要感謝站上各位前輩的指導

网友:
網站高手如雲,努力學習中~~~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可惜太晚看到.

前不久我才去回收廠扛一台類似狀況的SANYO 37吋的.因為擺不平就又搬回去賣掉了

下次再遇到就可以按表抄課了!謝謝前輩發文教導!

网友:
 恭喜完修n_116|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應該是TPS65161的問題,去找DATASHEET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roman not made one day

网友:
'Rome was not made in one 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