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UPA TSK938果汁機怎麼拆?

楼主(2014-02-17):
燦坤牌 400W

啊~不就,鬆下底座四顆螺絲

驅動盤給著ㄟ!,上下殼無法分離

馬達底部軸心,用一自起子抵著,驅動盤太緊轉不動(也撬不開)
有人有拆開的經驗嗎?

网友:
我有鐵槌....免費借給您!!!...

驅動盤...有可能是直接卡進去的???

下方那2個四方孔....可能有機關....卡住馬達???

网友A:
此上連軸反方向敲即可
但是力道要拿捏好
不可太大力
太小又敲不動
剛好就好
可是底座沒螺絲可拆嗎

网友:
拿一把一字起子,往上面轉盤,用鐵鎚順時鐘或逆時鐘敲(一般是順時鐘),轉盤敲下,馬達才抽得出來。

网友:
上次拆一台蔬果機,也是用跟一字起撐在下方,然後上面的轉盤順時間方向轉,就可以轉開,然後上下分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上連軸反方向敲即可
但是力道要拿捏好
不可太大力

bigll大大您好:

小弟感覺....您好像畫錯方向了???....剛好相反???
您話的箭頭方向....應該是鎖緊才對???....
照這這圖片看...應該是...逆時針轉動才對........
如果照您劃的方向是放鬆.......萬一這個沒鎖緊.....是不是有可能會整個脫落??
不知道.....我的想法...對不對???...

爆米花!!!....拆下來時.....記得公布一下答案哦!!!

网友:
第一圖 果汁杯內, 鋸齒刀,刀鋒在左側,馬達逆時鐘轉,母牙為正牙,愈轉愈緊...所以拆要逆時鐘。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gll大大您好:

小弟感覺....您好像畫錯方向了???....剛好相反???

是逆時針轉動才對
你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gll大大您好:

小弟感覺....您好像畫錯方向了???....剛好相反???

不過電修理100.- 阿婆嫌太貴,今天退修了~
可惜!想練功都沒機會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勒!!!...遇到老婆婆就退修.....搞不好人家有個18歲的小女兒!!!

如果................
18歲女兒送來修,一定優待
當場修,慢慢拆!慢慢喝!慢慢聊說~
您要過來指導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
18歲女兒送來修,一定優待
當場修,慢慢拆!慢慢喝!慢慢聊說~

等等我!!!...我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
18歲女兒送來修,一定優待
當場修,慢慢拆!慢慢喝!慢慢聊說~

popcorn  OK~ 老婆婆在等你呀!

我勒!!!....謝謝光臨!!!...

下次請早!!!...

网友C:
老婆婆的背後說不定有很正的女兒、孫女.....

以前我在門市的時候跑客戶維修,一位阿婆就
感覺年輕時應該也是正妹,不料一會她女兒就
出現了!!~~果然不出所料美人胚子一個

然後就想阿嬤年輕很正女兒也頗具姿色,孫女
應該是媽媽年輕版吧!?~~~果然!電腦所有人
就是個正妹~~~~所以很努力地修,後來該戶
人家專指定找我修...連颱風天都給他拚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婆婆的背後說不定有很正的女兒、孫女.....

以前我在門市的時候跑客戶維修,一位阿婆就

版主骨力,果然是有口碑~
下次作服務揪團一下~很多人想耶!
正妹電腦你去搞定
美人胚三太子來橋
老婆婆有合ARTHUR的虧口喔~

网友:
阿婆沒有叫修啊~~~人家不用電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