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32HL86G有聲畫面異常

楼主(2014-02-17):
請問各位大大
這台TOSHIBA~32HL86G
有聲音但畫面異常
還有救嗎

畫面異常有聲

畫面異常有聲

邏輯板

邏輯板

電源版

電源版

型號

型號

网友:
先爬文 有收穫

86耶

网友:
收尋就有答案了  都不先爬文 = =都只接創文喔!!

楼主:
謝謝各位指點

网友:
看起來比較像是面板內的壓排(這裡非指與邏輯版連接的排線)
三個都查查吧(邏輯版,排線,面板壓排)

楼主:
遇到硬的了  ㄏㄏ
所有排線.板子全部清潔過
邏輯板更換過
第4.5張圖版子電容全換了
問題還是存在=.="
請問各位大大這台還有救嗎?

网友:
有救...但是要換面板

除非你有辦法更換TAB
這塊面板有很多.一片大概在1000-1500

楼主:
請問小張大大
面板拍賣買得到嗎?
"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小張大大
面板拍賣買得到嗎?
"感恩"

這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知道我手上有一堆v320b1的面板(偏光膜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