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話筒能做甚麼用途

楼主(2014-02-17):
如圖若用12V DC與兩隻老式話筒串接起來,則兩隻話筒可以對話!!

什麼地方用得著它們呢?

网友:
給老大用~~~這樣就知道小威拜託老大抓那些魚了...

网友A:
12V DC  接到圖上哪裡?

网友:
這種話筒很多地方都還有在用...
例如大樓的消防箱...插上去就可以和警衛室通話...

网友:
用在門口對講機吧!按門鈴可以拿起來通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 DC  接到圖上哪裡?

這樣接就可通話,只是電鈴怎麼接?  如果只用2條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接就可通話,只是電鈴怎麼接?  如果只用2條線?

2條線  要加入調變技術了
3條線 應該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