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ATUNG V22ECBF無畫面 電源燈閃爍橘藍燈

楼主(2014-02-18):
各位網兄大家好..
之前遇到兩個問題是a8js 無背光及大同v22ecbf的問題
拖好久了...打算一件件的解決

v22ecbf的問題是  接上電源並開啟開關後  無畫面 且電源燈 藍 橘 藍  橘的交換閃爍
網路上查過這款lcd似乎電壓板跟燈管蠻常出問題的
所以這次暫時就朝P+I版的方向去找
這次回到家 終於想辦法把v22ecbf給拆了

目視約有三顆膨起

目視約有三顆膨起

目視結果是有三顆電容有膨脹突起..但並沒有很嚴重..會是這個原因造成的嗎
分別是1500uf10V;680uf10V;470uf25v;
另外想請教的是
如果想順便測試燈管...是不是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接 燈管測試器
而別無它法了呢??

感謝您

网友:
目視結果是有三顆電容有膨脹突起..但並沒有很嚴重..會是這個原因造成的嗎
分別是1500uf10V;680uf10V;470uf25v;

換掉後問題應就能解決

网友:
全部都煮熟了,這還不嚴重嗎?
EC全換就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