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IWA 手提CD無聲小修
火..

楼主(2014-02-18):
AIWA CSD-ES60HR 功率27W

診狀:CD/RADIO/TAPE 有過電,全無聲音
1. RADIO FM/AM/WM 皆無收訊聲音、天線斷
2. TAPE可轉動,無聲。帶盡,無自動循環
3. CD關門後,SPINDLE馬達不會轉動

扒殼,三太子最拿手~

CD/RADIO/TAPE 全無聲音,切換開關洗一洗

TAPE不能自動循環,換皮帶

CD盤SPINDLE馬達不轉,這個.....要花一點時間複習、查修

當切換開關切到CD位置,即供給-馬達驅動IC 8V工作電壓(此與CD關門開關無關)

CD盤程序,關門後,SLED雪橇馬達向心行走,抵到HOME SW時:
1. SPINDLE開始轉動 2. 雪橇馬達離心行走讀片(雷射放送中,請勿直視)

CD盤雪橇馬達平順電流測試,因未拍照,貼舊圖參考
藉由觀察不平順電流的發生,找出機械上的障礙(齒輪破、沙塵、毛髮干擾)

雪橇馬達向心電流與離心電流落差20%,發現雪橇桿鬆了
前人螺絲未上緊,這不會影響SPINDLE不轉動

CD盤機械正常,接下來查電子電路
雷射頭的軟膠片很容易發生二次傷害

兩條銅箔斷路

飛線後,強力膠固定

SPINDLE開始轉動,有瞄到紅紅的雷射光

LCD有數碼顯示,有放送~

重低音+環繞音效+均衡器,代表會有啤酒,呵呵!

网友:
果真三太子太厲害了...太詳細了.

网友A:
開關洗洗解決很多問題啊..

网友:
這台為日本製, 代表很有歷史囉~

网友:
旁邊有伯朗咖啡,應該再加阿B呀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關洗洗解決很多問題啊..

對呀! 靠著清洗~ 三太子也洗出一片天
還差美女說~

网友A:
會不會修著修著就收到了進場台的通聯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修著修著就收到了進場台的通聯去了....

什咪賀做.....進場台的通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咪賀做.....進場台的通聯~~

還是叫"近場台"通聯?!~~以前我同學家在飛機航道附近,他說他家
啥玩意可以聽到老外講話,後來才知道是飛機與機場管制的對話..

网友:
三太子 真是厲害~~音響修的得心應手

网友B:
到底有什麼你不能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有什麼你不能修的了?

阿答傌空估力 只有醫生可以修.
台灣沒有人有航空母艦、洲際導彈..核子潛艇可以送修吧

网友:
有一台CD被姪子玩到無聲,這篇可以當作參考改天有空來試試

网友:
這些古董級音響零配件應該很難配對

网友:
飛線技巧太厲害啦~
學習了,謝謝分享

网友:
popcorn大好厲害 恭喜完修

网友:
我也有一台放在牆角好久了,看到三太子這一臺修得如此詳細,眞應該拿出來整理了o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對呀! 靠著清洗~ 三太子也洗出一片天
還差美女說~

popcorn 大大 太強,資源回收大哥給一台philips CD 是上片轉很快停止後出現錯誤

网友:
引用 网友C:
popcorn 大大 太強,資源回收大哥給一台philips CD 是上片轉很快停止後出現錯誤 ...

星型螺絲很深又多,沒膽拆,他多拆開賣沒賺錢,曾幫他賣一組德律風根小喇叭(放在屋外淋雨三天)抵他一星期收入

网友C:
特製換皮帶工具,看 三太子維修只有敬佩再三

网友D:
popcorn 大大 什麼都會修,真厲害,小弟手上有1台SONY CFD-S03CP 手提CD,不過電,但POWER Board 有送電(約8.8 v)至Main Board,但 Main Board 量不到電壓;有電路圖,有看沒有懂,不知從何著手,人在台北,不然就請popcorn 大大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製換皮帶工具,看 三太子維修只有敬佩再三

挑勾可以自製   零件挑勾DIY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pcorn 大大 什麼都會修,真厲害,小弟手上有1台SONY CFD-S03CP 手提CD,不過電,但POWER Board 有送電(約 ...

SONY CFD-S03CP 60W,不錯喔!
一般不過電排除後,仍會有CD/MP3障礙
可以發文求助或寄來給三太子便宜修理

网友E:
爆米花!!!!....請教一下...
TAPE的皮帶...要買幾號的???
我大姊剛剛拿一台一樣的來...
症狀是 :...皮帶鬆了(只能反向快轉)...
CD關門後,SPINDLE馬達不會轉動....只有RADIO的部分正常....
想說...先買條皮帶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爆米花!!!!....請教一下...
TAPE的皮帶...要買幾號的???
我大姊剛剛拿一台一樣的來...

這台卡帶只有一條皮帶,蠻大條的~ 忘了幾號說~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台卡帶只有一條皮帶,蠻大條的~ 忘了幾號說~

爆米花....三太子跟我說...皮帶是74號的....

目前RADIO...TAPE...都已恢復正常....CD還是不願轉!!!....

馬達的阻抗是13.4歐姆(另一顆好像2百多....忘了)....

2顆馬達得電壓都只有0.3~0.4V左右....接下來...就不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爆米花....三太子跟我說...皮帶是74號的....

目前RADIO...TAPE...都已恢復正常....CD還是不願轉!!!....

老花狼手氣蔗麥~
兩顆馬達的運轉阻抗都不在規範內耶(正常100~200歐)

請確認,拔除紅圈6P線排,歐姆檔測:
1. SPINDLE ?
2. SLED?
3. SLED向心到底時,HOME SW要導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花狼手氣蔗麥~
兩顆馬達的運轉阻抗都不在規範內耶(正常100~200歐)

爆米花

兩顆馬達的運轉阻抗...是除紅圈6P線排時......所測得的阻值
SPINDLE...13.4歐姆
SLED.......好像2百多
測試時....有將SLED轉到底,讓HOME SW導通......
還是不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爆米花

兩顆馬達的運轉阻抗...是除紅圈6P線排時......所測得的阻值

SPINDLE 派呀~
再通電下去,馬達驅動IC TA2058可能會燒壞

网友(2014-03-20):
引用 楼主:
SPINDLE 派呀~
再通電下去,馬達驅動IC TA2058可能會燒壞

爆米花....

老灰狼...擱再...試看賣....

若真的搞不定.....下個月...卡來去...添油香....

來請"三太子"....開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