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維修]Seagate 20g硬碟電路板冒煙完修

楼主(2014-02-18):
過年前在整理舊電腦
結果有一台一開機就聽到"啪"一聲隨即斷電
伴隨著濃濃的焦味與一縷清煙
原以為是power保險絲斷開了,一直放著沒動

近日剛好有空就把
所有零件都請下來後發現是硬碟在作祟
疑似是+12v電源處的一顆鉭質電容短路了
旁邊這顆外觀也怪怪的
不過請下來量發現是顆二極體
作祟的這顆鉭質電容用夾子一夾就碎掉了
在清理完成後拆了別顆硬碟的電容來換

看來又能使用一陣子啦
(手機照有點傷眼抱歉)
不過硬碟有壞軌了
這顆可是在下第一次買的新硬碟!
機器是AT規格的P3主機板呢~

謝謝收看

网友:
雖然有壞軌,但修的好就一個字(((爽)))

网友:
我也壞過那顆電容(80gb seagatw),似乎早期的硬碟才會發生,恭喜完修

网友:
這seagat好像是通病....我遇到是起火在燒.有夠誇張!

网友A:
大大屍體呢?屍體呢?小c屍體呢?就算化成了灰我也認得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屍體呢?屍體呢?小c屍體呢?就算化成了灰我也認得出。。。。。

就是第二張圖最右側那顆
解焊時才拆了一隻腳就碎了
屍體已經被我順手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第二張圖最右側那顆
解焊時才拆了一隻腳就碎了
屍體已經被我順手扔了  ...

小見意:
想說像我這麼笨的人都容易誤認,
是不是圖文並茂+註解比較容易懂呢,請您參考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