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非接觸式電流夾 (簡單開箱)

楼主(2014-02-18):
大家好,昨天的手持式示波器拍照時,順便也拍了一起買回來的電流夾.
這個電流夾的特點,可以把量度出來的電流轉換成電壓表示方式,這樣就可以通過普通的示波器或萬用表顯示出來了.
要求精度不高,能使用圖形方式來觀察電流變化.

包裝盒:

主機:

轉接頭,我所買的是BNC頭,一般萬用表是不能使用的,但使用了這轉頭就可以了.

在示波器的顯示情況:

精度參數:
直流電流 1 mV /10mA     ±(1.5%±5mA) 10mA ~ 20A
               1mV/100mA     ±(2%±20mA) 100mA ~ 40A
                                      ±(4%±0.3A) 40A ~ 65A

交流電流  1mV/10mA     ±(2%±30mA) 100mA ~ 10A (40Hz ~ 2KHz)
                                     ±(4%±30mA) 100mA ~ 10A (2KHz ~ 10KHz)
                                     ±(6%±30mA) 100mA ~ 10A (10KHz ~ 20KHz)
                                     ±(8%±30mA) 10A ~ 15A (40Hz ~ 20KHz)
               1mV/100mA    ±(2%±30mA) 200mA ~ 40A (40Hz ~ 1KHz)
                                     ±(4%±30mA) 200mA ~ 40A (1KHz ~ 2KHz)
                                     ±(6%±30mA) 200mA ~ 40A (3KHz ~ 5KHz)
                                     ±(8%±0.3A) 40A ~ 65A (40Hz ~ 20KHz)

网友A:
這隻要多少錢??大陸買的嗎?

网友B:
價格比起一般示波器的Current clamp便宜許多,用來分析一些電壓電流波形還算夠用

黃線是電壓波形,藍線是電流波形

网友:
有這個就可以知道電壓跟電流 在單位時間的變化程度了嗎

网友C:
mA~~這單位太小!不知道怎樣?
如上面提的售價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隻要多少錢??大陸買的嗎?

包轉頭,價錢為26x . 轉頭好像1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這單位太小!不知道怎樣?
如上面提的售價是多少?

1 mV /10mA     ±(1.5%±5mA) 10mA ~ 20A

例如這個表示每1mV電壓相等如10mA電流 .
如量測0.5A電流,那就顯示
0.5A= 500mA 轉換成電壓就是50mV了.
再比如測10A電流,那就顯示成
10A = 10000mA , 那就轉換成電壓就是1000mV
,示波器就顯示成1V 電壓了.

在示波器連接上後先空載然後按清零鍵,這時示波器的電壓顯示應小於0-2mV ,就可以開始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這單位太小!不知道怎樣?
如上面提的售價是多少?

請注意選用的電流勾表,因型號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量測範圍,依其從最小量測範圍開始,其型號分別為CC-65,CC-650,CC-1100,辨識方法,從勾表的上端口徑分類,最小的口徑僅約半吋,適用於極低電流量測,其應用如在汽車上,可測線路的微漏電來源,免得電瓶因失電而造成的當機.一般較常見的是做成電流勾表含數字顯示,選用時也須依所需量測電流的最低解析度作參考.請參考其應用.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xhUwH70F_4
影片中的勾表型號分別為:
1. GTC CM100
2. CEM DT-337
解析度為1mA,2者的穩定度及價格差異頗大.而FLUKE也有類似的微電流勾表可供選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價格比起一般示波器的Current clamp便宜許多,用來分析一些電壓電流波形還算夠用

黃線是電壓波形,藍線是 ...

我以前有做一個案子要使用Current clamp,請特定的人向太克詢價,主動式一支記得是8萬。
這個廠家沒看過,應該是大陸做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 mV /10mA     ±(1.5%±5mA) 10mA ~ 20A

例如這個表示每1mV電壓相等如10mA電流 .

台幣26X?
這麼便宜!是露X還是淘X?

网友:
引用 楼主:
包轉頭,價錢為26x . 轉頭好像10元.

真是便宜,看起來在一般使用應該是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