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HP Photosmart 3110 噴墨頭拆解

楼主(2014-02-18):
這一台 HP Photosmart 3110 用了6~7年,
使用功能一切正常,都只用原廠墨水,但
最近出現彩色印不出來,只有黑色ok,清噴頭(好幾次)後還是沒用,
(還會漏墨水,可能是墨水頭堵塞?)
送 HP維修站(聯強代收),對方說因為機器已久,HP方面沒備料,無法維修,
後來嘗試自己拆解,清一清噴墨頭,我只能拆到圖2,不知噴墨頭如何拆解
站上的各位高人,能否給個建議,提醒如何自己修理或拆解噴墨頭?

印表機型號:HP Phorosmart3110

印表機型號:HP Phorosmart3110

我只能拆解到這裡

我只能拆解到這裡

這噴墨頭不知如何拆解

這噴墨頭不知如何拆解

彩色列印&漏墨情況(印表機底也流出紫色墨水)

彩色列印&漏墨情況(印表機底也流出紫色墨水)

我該放棄嗎?它還有何殘餘價值?

网友A:
HP一值都是過保故就'棄修' 若是墨水與墨水夾分離的方式真的就不好拆!! 拆開來使用超音波震盪器震他個幾下應該就清潔溜溜!!只是不好拆!!要是好拆那他賺瞎咪?當然希望你棄修!! 死碼當活馬醫!! 我的HP經驗就是 多拆就有心得,因為是同一個團隊設計出來的所以卡筍的模式相近...這一型我沒拆過,後來我就放棄噴墨機改雷射印表機了!!

网友B:
看起來應該是要抽滑桿才卸下噴頭總成

這台有連供ㄛ~

楼主:
引用 网友A:
HP一值都是過保故就'棄修' 若是墨水與墨水夾分離的方式真的就不好拆!! 拆開來使用超音波震盪器震他個幾下應 ...

antlu 大,今天會拆機本來就秉持"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已購入EPSON L550,心想這台如果"醫好",就網拍隨變賣,沒想到最後卡在噴墨頭,整個都卡的緊緊的,不知從何下手,最後還是組裝回去,等知道如何下手再試試看,觀念中HP是噴頭隨墨水匣;EPSON是噴頭作在主機上,這台算式噴頭作在墨水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應該是要抽滑桿才卸下噴頭總成

這台有連供ㄛ~

謝謝 philips980大 提供意見,
您說的"抽滑桿",是指圖3,白色連桿的那個嗎?
我那"白色連桿"有斷裂,或許因為這樣造成故障。
請問,philips980大 "連供"是什麼?

网友:
mobile01 上有一篇類似的, 不知症狀相同否, 可以參考看看~~~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498&t=1707185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philips980大 提供意見,
您說的"抽滑桿",是指圖3,白色連桿的那個嗎?
我那"白色連桿"有斷裂,或 ...

所謂的抽滑桿應該是那一跟不鏽鋼棒 因為噴頭就是掛在上面它讓噴頭與紙張的距離永遠恆定,你這機型噴頭上面沒有墨水夾,透過一排管子到外部的墨水夾上,感覺上這種機器應該會比較貴一些,因為墨水夾上面純粹只是墨水,XX公司沒有太多可以賺的,副廠的墨水可以輕易取代,於是他們可以利用淘汰的方式讓你換機器,印表機上面各家都會設計"自毀裝置" 比方說
A公司墨水夾上面有噴頭於是把墨水容量變少,用完墨水連噴頭一起丟掉,機器可以用很久,但是墨水含噴頭就賣很貴,甚至機子1000元有找墨水夾一阻就要一千多元
B公司墨水夾上面沒有噴頭,噴頭是作死的在機台上,機器不貴墨水貴墨水內部有晶片,時間一到就不給你噴了,美其名說是怕萬一噴到一半有一色沒有墨水整張就掛了.
C公司作的事務機每次開機都要作掃描校正,一但光源不足就當機,日光燈都會衰老更何況冷陰管一職點亮著壽命當然短.
這樣的風氣也漸漸的感染到 雷射印表機了,一開始送電就把碳粉夾上面的63MA保險絲給燒斷,然後計算時間或是次數然後提醒你碳粉夾不行了(甚至就不讓你使用..)

网友:
墨車上的那一支白色連桿裂開要先處理~會導致無法清潔噴頭~
看你清噴頭後會列印漏墨應該是它造成的~
你連續執行過清噴頭的動作~造成噴頭底下多是墨水了~
最好抽滑桿拆下墨車清洗一下噴頭應該就會好了~

楼主:
謝謝各位網友熱心回應,剛剛已經順利拆解下噴頭,也用超音波+蒸餾水清了2次,白色連桿裂開有用3秒膠+AB膠+銀圈固定
組裝回去後漏墨是沒有了,但,列印出來的東西....請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