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5V 發熱片可否用 6V 電瓶來當電源呢 ? !

楼主(2014-02-18):
請問各位大大,我買了一片發熱片來玩,但是用隨身電源容量 5600,

大約三個小時就沒有電了,突發奇想如果用 6 V 的電瓶來接,不知會

如何呢~是否一定要降壓呢~但只差 1 伏特且也不是精密產品, 我想

或許可以喔~但不敢試,請各位大大幫小弟開示一下。

6V  玩具車電瓶

USB 介面, 號稱 1 W  的發熱功率

网友:
只是單純的電熱器或電熱片~可以把它當成電阻來看~
號稱1W的功率~消耗功率不會變成2W~
電壓加高~電流會降低~

网友A:
I = 5600mA/3hr = 1.867mA
W = V*I = 5V * 1.867mA = 9.335W
所以這個怎麼可能是1W呢?

若是要用6V電池的話,買個6A的整流二極體串一下應該就可以用了.
或者加兩個二極體與一個單刀雙擲的開關,當電池開始時,可能電壓會超過6V,此時先切到串聯兩個二極體,等用了一或兩個小時以後,再切到只用一個二極體.

你可以在家時先用電錶測量,以決定切換的時間與用一或兩個二極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 = 5600mA/3hr = 1.867mA
W = V*I = 5V * 1.867mA = 9.335W
所以這個怎麼可能是1W呢?

這樣算法好像有問題....

一般耗能1W, 1W/5V=0.2A 即200ma消費電流吧!!

0.2A x 3h =0.6安培/小時 ==>隨身電源的效率..!(好像是這樣算吧?!)

那6V電池的電容量為 4A/h /0.2A=20h

网友:
如果以原本5V做功1W
計算是200maA阻抗25歐拇
如果有算錯有請前備指導
要改成6V輸入一樣1W的銷耗功率
我算出來的阻抗是36歐拇
36-25=11
所以串一顆11歐拇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
不降壓接上去的話就是會發熱片比較熱一點而已, 如果覺得太燙, 就用Scott版大所提的方案:串一或二個二極體降壓...

网友:
其實在發熱阻件阻抗不變的情況下,消費電流0.2A

用6V*0.2A=1.2W只是發熱片會比較熱一點......

最主要的是發熱阻件是否能承受而已......

如怕電壓過大,串個二極體,二極體的接面偏壓為0.7V , 6v-0.7v=5.3V 這樣電壓就不會過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樣算法好像有問題....

一般耗能1W, 1W/5V=0.2A 即200ma消費電流吧!!

我是在做反推.
若是照原來以1Wl來算,你想消耗200mA/hr,那5600mA的可以用多久,而他說5600mA才撐3hrs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做反推.
若是照原來以1Wl來算,你想消耗200mA/hr,那5600mA的可以用多久,而他說5600mA才撐3hrs而已. ...

隨身電源的標示5600ma那都是騙騙外行啦!!

一般電池的容電效率應該是標A/h,樓主的隨身電源容電效率才只有0.6A/h....(5V輸出及內部損耗)

所以依設備的耗電流,大概算的出隨身電源可用多久時間.....

网友:
先接上去試試看,如果太燙

再考慮scottwang版主的建議,用二極體降壓

行動電源容量参考用,就算真的足5.6AH

也要考慮升壓電路轉換效率,才是真正能使用的容量

网友:
6v電池滿電與無電時有壓差,也會影響輸出功率,另外要注意不要讓電池過度放電,過放電後電池損壞機率加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做反推.
若是照原來以1Wl來算,你想消耗200mA/hr,那5600mA的可以用多久,而他說5600mA才撐3hrs而已. ...

SCOTTWANG大:
   小弟補充一下 5600mA應該是 3.6V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COTTWANG大:
   小弟補充一下 5600mA應該是 3.6V !!

阿乾大:
本來我想說是否隨身的行動電源是5V輸出,若是電池的話,3.6V或3.7V充滿電是否該為4.2V才對,經過升壓為5V,不知您手上是否有類似的行動電源,有的人戲稱"尿袋" ...

网友D:
你願意將一顆 低壓又低容量的鉛酸電池
每天帶著上班 上課 回家
還要定時幫它充顛  還要三不五時關心它的電壓
又不能讓它倒下來 裡面的水流出來

5V 跟 6V 這兩個相差1V
要先知道發熱片幾歐姆
再下去計算   在這邊猜不凖
變因太大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願意將一顆 低壓又低容量的鉛酸電池
每天帶著上班 上課 回家
還要定時幫它充顛  還要三不五時關心它的電 ...

恩~只是突發奇想啦!真的帶它是累人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乾大:
本來我想說是否隨身的行動電源是5V輸出,若是電池的話,3.6V或3.7V充滿電是否該為4.2V才對,經過升 ...

scottwang大:
  有時候不得不如此!! 幾年前去金門自由行為了可以好好的玩不迷路,就準備了隨身電源給 GPS使用,因為出租的機車並沒有附上"點菸器的插孔"所以使用 4個3.6V 2S2P 2200MA鋰電池,一路上還真的很好用,晚上充電白天使用,不想買高檔的 5V2A行動電源就只能這樣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只是突發奇想啦!真的帶它是累人到呀!

其實我也想過用不斷電用的蓄電池來用,只是若電流不夠大,那可能也就沒意義了,因為很累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只是突發奇想啦!真的帶它是累人到呀!

可以考慮一個主電池組放在包包或一個定點
再來是小電池組就帶在身上 隨身攜帶
等到在定點時就給主電池組充電
或是用任何5V電源充也是OK的
當然啦主電池組跟小電池組 都一定會有相關充放電 升壓電電路等等相關控制電路在內

有點類似  子母機的概念

楼主:
請各位大大們,我要如何測定這個發熱片的消耗流及如何測發熱時所產生的瓦數呢~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計算出,使用一個小時要花多少錢了呢 ?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各位大大們,我要如何測定這個發熱片的消耗流及如何測發熱時所產生的瓦數呢~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計算出, ...

從工作電壓及工作電流計算即可呀!

讓電流大用電錶的10A去串連就可知道消費電流了!

网友:
輸入5v時,量看電流多少
電壓乘以電流就是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各位大大們,我要如何測定這個發熱片的消耗流及如何測發熱時所產生的瓦數呢~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計算出, ...

發熱片就像一個電阻,用三用電錶量電阻值,再帶入電壓不就可以計算瓦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