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42"主板自動關機,有人完修過嗎?

楼主(2014-02-18):
BENQ VH4243自動關機,CUP十秒切斷PSON 5V,沒圖,查翻天,不會修~
BENQ SH4242自動關機,CUP 15秒切斷PSON 5V,沒圖,查到眼花流淚~

想說,這兩片主板有沒先進完修過,請指導!

20140219補充:
BENQ SH4242 感謝WET勘誤
兩片皆是固定秒數切斷PSON 5V

网友A:
三太子....也有凸槌的時候吼!!!....
等我跟....二郎神求到明牌.....再告訴您!!!

网友B:
請問這兩台有換過as15嗎?
日前換過一台sh4242用替代的as15結果看沒多久就斷電,
一樣是5v不見,
結果換上同型號就完修了

你有試過把主板接Tcom的排線拔掉也會斷電嗎?

网友C:
將主板負責電源的IC確實的焊接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太子....也有凸槌的時候吼!!!....
等我跟....二郎神求到明牌.....再告訴您!!! ...

收修十件,九件會殺肉,一件是碰運氣完修滴
老灰狼要是忙,請嘯天犬傳消息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兩台有換過as15嗎?
日前換過一台sh4242用替代的as15結果看沒多久就斷電,
一樣是5v不見,

ayu請問你的5v不見,是指 5VSB、+5V、還是PSON 5V?

我這兩片主板,去除T-CON、高壓板 還是一樣自動關機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將主板負責電源的IC確實的焊接試試~

電源的IC補焊後,也用放大鏡檢查,馬無效

整片只剩晶片、電容沒測量
只能確認PSON 5V 來自散熱板下的CPU
經一顆100R至電源板 PSON ,電源板確認是良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ayu請問你的5v不見,是指 5VSB、+5V、還是PSON 5V?

我這兩片主板,去除T-CON、高壓板 還是一樣自動關機 ...

sorry我遇過得好像是5VSB不見,
就是power燈號會完全消失

网友D:
主板晶片可能脫焊了....加熱看看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這一台主機版是哪裡壞?
4242那穩壓三端還家電容
此台我有遇過2~3台!都是開機閃一下或是大約幾秒就GG。
有遇過是高壓版GG造成保護~也有遇過主機板GG!以上都是別人修的!我也查不出來~
高壓版GG~主機板保護!或許可以拆下高壓版測試一下~聽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晶片可能脫焊了....加熱看看吧.

正、反面都分別烤過、測試~ 馬是無效捏

网友D:
要花一點時間去找,PS-ON 的線路.
在線路上有一些被動元件移除看看,應該有可能找到問題.
如果一直連到 BGA 那就沒救了.
跟另一片換一下BIOS的資料就可以用了.

网友E:
請請一休大師、五燈大、G大來幫忙!
果真在主機板~~我家也躺一片GG的。
就不知道怎樣下手?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請一休大師、五燈大、G大來幫忙!
果真在主機板~~我家也躺一片GG的。
就不知道怎樣下手?

別拖我下水,我可是連半桶師都還不到,更何況爆米花大大還是個高手耶,在這些高手面前我可是微不足道的

网友F:
供電ic之類的發熱原件旁的小電容檢查看看@@
看看有沒有烤乾,沒方向就從小細節一一打鳥看看吧......

网友G:
查 BGA 的供電,看是否在 Range 內,還有漣波如果過大也會影響。

如果電壓和漣波在容許範圍內,啟動訊號路徑裏的元件都要查,

這會累死人,磨耐性的,那是人狼客耐不住等先換板應付再來慢慢修吧!

网友:
電源 +1
如果閒閒沒事,先把板上電容先掃一遍,量測輸出電源正常與否...

懶得換也可用其他版大修雜訊的方式處理...
http://bbs.pigoo.com/thread-49761-1-1.html

再不行就要烤 BGA了...(BGA要會動才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花一點時間去找,PS-ON 的線路.
在線路上有一些被動元件移除看看,應該有可能找到問題.
如果一直連到 BGA  ...

前幾個月有查過數次PS-ON,都是追到BGA的鋁板下面,灰心說~
BIOS~ 呵呵,我哪會呀!QQ~

楼主:
引用 网友F:
供電ic之類的發熱原件旁的小電容檢查看看@@
看看有沒有烤乾,沒方向就從小細節一一打鳥看看吧...... ...

感謝溫哥經驗分享,呵呵!多一種查修方向,QQ~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查 BGA 的供電,看是否在 Range 內,還有漣波如果過大也會影響。

如果電壓和漣波在容許範圍內,啟動訊號路 ...

這兩片是換下的故障板,閒閒時會拿出來練功
呵呵!三太子功夫淺,一直沒進度,所以才發帖看看有沒前輩指導說
BGA在鋁板下看不到編號,所以也不知電源的腳位說~
感謝木頭大~QQ!

网友:
看來是BENQ比較利害喔!
把使用電視的時間都計算在內了...
時間到了就...5.4.3.2.1."Boom"
然後...沒依.沒依.沒依.沒依...
哇系來亂A...緊酸...
   唉呀...唉呀...唉呀...

网友:
金醬系來亂A...??...
   唉呀...唉呀...唉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幾個月有查過數次PS-ON,都是追到BGA的鋁板下面,灰心說~
BIOS~ 呵呵,我哪會呀!QQ~ ...

如果把PS-ON直接上電組1~10K~讓她啟動,是不是就不會斷電。但這樣會不會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把PS-ON直接上電組1~10K~讓她啟動,是不是就不會斷電。但這樣會不會有問題? ...

這方法不錯喔,主板、T-CON、高壓就可以安靜休息~

网友G:
不知三太子這兩片搞定了沒?

一般跟電源有關的查修,我會從供電IC和濾波電容查起,
建議追蹤這幾隻IC和電容,如果有波波來看更好,
追看是那隻 IC 的供電腳送到 BGA去,

此外您提到的定時切斷電源,也有一個可能是訊號沒進來,
軔體的程序會關掉電源,如果是這樣,測試時要同時連接訊號進主板,
參考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三太子這兩片搞定了沒?

一般跟電源有關的查修,我會從供電IC和濾波電容查起,

曾抱著希望是電阻阻值升高或是電容斷路,但都不是
目前手中沒良品機可供測試,所以是有閒時拿來練功說
木頭大提供的經驗,下次來試試~,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曾抱著希望是電阻阻值升高或是電容斷路,但都不是
目前手中沒良品機可供測試,所以是有閒時拿來練功說
木 ...

這比較偏向 有裝善熱片的那個蕊片掛點了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