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簡易網路線測試器 ( EASY LAN-TESTER DIY )

楼主(2014-02-18):
DIY 簡易網路線測試器
EASY LAN-TESTER DIY

網路線測試器隨著科技的進步而逐漸地增加它的功能,然而一般使用者可能只需要測試網路線是否接通,在這考量下,我們來製作一個非常簡易的網路線測試器。

最原始的構思來自於最簡單的測試電路,110V電源、開關、燈泡構成一個迴路,開關ON燈泡亮,代表線路沒問題。

同樣的作法,電源用3V,燈泡以LED取代,線路就是以CABLE內部8條網路線串聯取代,RJ-45 PLUG 連接正確、網路線沒斷線,開關ON,LED燈亮,代表網路線是OK的。

這是本次要DIY完成的簡易網路線測試器。

所需要的零件與工具:
電話接線盒8P X 2個
CR2032電池及電池座 X 1組(從廢棄的電腦主機板拆下使用)
LED ∮3mm 紅色 X 1個
接線端子1.25-4 X 2個
常開按鈕開關 X 1個
剝線鉗(含壓接功能) X 1支
痞酷鏟 X 1支

所需要的零件與工具都可以用其他唾手可得的工具或零件取代,剝線鉗主要是取其壓接接線端子的功能,可用電工鉗或尖嘴鉗取代;如果沒有接線端子,就直接用裸線繞在螺絲上就可以;痞酷鏟可用小型一字起子取代;CR2032電池及電池座,可用2顆1.5V電池串聯及電池座取代;常開按鈕開關可用功能相同的其他開關取代,主要按下開關時在ON狀態,不按開關時保持在OFF狀態即可。

剝線鉗主要是取其壓接接線端子的功能,圖中最右側這一格位可以壓接1.25-4規格的接線端子,其實我也很少用它,你看,它都生鏽了。

舊有或新購的電話接線盒8P,就是從圖中這個位置鏟開的。

鏟開的電話接線盒8P。

再近一點端詳,為方便辨識,我將RJ-45插座由右至左編號1-8,螺絲旁紅色數字就是對應的腳位,其實,在塑膠座上就有標示接線顏色的英文簡稱。

從正上方瞧一瞧。

接線顏色及相關位置。

簡易網路線測試器終端測試盒的接線方式,分別將12、34、56、78等接線接在一起。

簡易網路線測試器電源端測試盒的接線方式,保留1、8接線不動(用來與盒蓋二條線連接),分別將23、45、67等接線接在一起。

簡易網路線測試器電源端測試盒完成品。

找來一條二端均採用EIA/TIA 568 B接線方式壓接好的網路線測試看看,『下列二種場合網路線二端均採用T 568 B(或二端均採用T 568 A)接線方式:1.電腦<-->集線器或交換機。2.電腦<-->ADSL』。

壓下按鈕開關,紅色LED亮起來,這條線壓接成功。

网友A:
雖然市售網路線測試器很便宜,但創意點子是無價的

有測試過跳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然市售網路線測試器很便宜,但創意點子是無價的

有測試過跳線嗎?

正常時led燈"全亮"
接錯或跳線時led燈會"半亮"

以上是錯誤認知訊息,抱歉,在此更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常時led燈"全亮"
接錯或跳線時led燈會"半亮",

不錯的創意.若1-8順序相反,可測出來?

网友C:
建議修改一下終端盒的接法為1-2, 3-6, 4-5, 7-8, 會比較好.

(實際上4-5為UTP的第一對, 接下來才是1-2, 3-6, 7-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錯的創意.若1-8順序相反,可測出來?

這個狀況我是沒有測試過。
有一次更換一條網路線其中一端,用568 B接法壓接,測試LED半亮,原來另一端是568 A接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個狀況我是沒有測試過。
有一次更換一條網路線其中一端,用568 B接法壓接,測試LED半亮,原來另一端是5 ...

依線路分析,應是無法判斷,因為彼此互為對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修改一下終端盒的接法為1-2, 3-6, 4-5, 7-8, 會比較好.

(實際上4-5為UTP的第一對, 接下來才是1-2, 3-6 ...

很好的建議,但這樣測試器電源端也要跟著修正,這樣電流跑起來才會順順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線路分析,應是無法判斷,因為彼此互為對稱.

這個小玩意是22年前因工作需要而製作的,今天拿出來大家一起討論也可釐清我的部分盲點。
我詳細的畫了跳線接法,竟然能跑!(可以抓到小畫家試試看,使用小畫家畫電路圖,這是從scottwang學長那學來的,感謝您的示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個小玩意是22年前因工作需要而製作的,今天拿出來大家一起討論也可釐清我的部分盲點。
我詳細的畫了跳 ...

好嚴謹,8條線都測試了

我們家那隻崩牙的壓出來就過不了,第8腳固定壓不上

所以都只看1236這四腳有沒有壓好

楼主:
經討論暨測試結果,使用本測試器的限制如下:
1.RJ-45打線時顏色順序必須目測正確,無法檢測是否打錯線。
2.僅能測試網路線是否接通。

再次整理完整圖片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錯的創意.若1-8順序相反,可測出來?

經實驗結果:順序弄錯無法測出,本測試器僅能判斷網路線是否接通。

网友E:
支持,能夠DIY這樣的創意已經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能夠DIY這樣的創意已經不容易。

窮則變,變則通。
當年(22年前)網路線測試器是很貴的,只好土炮一個撮合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嚴謹,8條線都測試了

我們家那隻崩牙的壓出來就過不了,第8腳固定壓不上

換支壓接鉗吧,現在應便宜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然市售網路線測試器很便宜,但創意點子是無價的

有測試過跳線嗎?

在9#有跑過跳線方式,可以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支壓接鉗吧,現在應便宜許多了!

嗯, 最多一千多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