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有關FLUKE的VT02 可見光紅外測線溫儀之效能.

楼主(2014-02-18):
請問一下有痞友們使用過FLUKE的VT02 可見光紅外測溫儀嗎,可否談談其效能如何?

VT02 可見光紅外測溫儀.

网友A:
有看過VT04(VT02升級版)視頻應用介紹,感覺還不錯,今天剛好有客戶送來2台SKF廠牌的紅外線測溫儀過來維修(只有數值顯示功能),等過一陣子手頭上寬裕一些,可能會進一台來試試,到時就可請你過來試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看過VT04(VT02升級版)視頻應用介紹,感覺還不錯,今天剛好有客戶送來2台SKF廠牌的紅外線測溫儀過來維修(只 ...

你是想買VT04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想買VT04嗎?

VT04的在台售價約NT26000,而淘寶的價格優惠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VT04的在台售價約NT26000,而淘寶的價格優惠較多.

我之前找的VT-02價格.

PChome的網站,VT02 可見光紅外測溫儀,22000元
http://www.pcstore.com.tw/fluke/M15134817.htm

vt02!能顯示圖像的測溫儀vt02!FLUKE福祿克VT02可視紅外測溫儀,NT$2500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6166240630

FLUKE VT02 紅外線熱像儀 Visual IR Thermometer 可見光IR測溫儀,NT$3100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2237821810

能顯示圖像的測溫儀vt02!FLUKE福祿克VT02/VT04可視紅外測溫儀!,
¥2899.00 - 5255.00,NT$14495~26275.
http://www.taobao.com/product/%E ... F%E5%85%8Bvt02.html

VT02 顯示圖像的測溫儀福祿克 fluke經濟熱像儀vt02 假一賠十包郵
¥2950.00 - 3440.00,NT$14750~17200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6263500204

亞馬遜書店.
Fluke VT02 Visual IR Thermometer
US$424.96,NT$12749,可能得加運費與關稅.
http://www.amazon.com/Fluke-VT02 ... meter/dp/B00APPPL2W

网友B:
不過個人應該還是偏向選擇一般的紅外線熱像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過個人應該還是偏向選擇一般的紅外線熱像儀

狼大說的一般是指別的品牌或者哪種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狼大說的一般是指別的品牌或者哪種的呢?

就是指採用非致冷紅外焦平面陣列式感測器的紅外線熱影像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指採用非致冷紅外焦平面陣列式感測器的紅外線熱影像儀

謝謝,第一次聽到產品名稱那麼長的,可以參加比賽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指採用非致冷紅外焦平面陣列式感測器的紅外線熱影像儀

狼大應該是指FLUKE Ti系列的熱像儀吧~?

网友C:
FLUKE Ti 系列很貴的$8800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FLUKE Ti 系列很貴的$88000以上

哇~~$88000,可以買一台nikon D800了還有找n_015|

楼主:
引用 网友D:
VT04

謝謝,這個要有板子對照,才能知道比較的結果.

网友D:
這種幾萬元的東西這樣看就很好用了

网友:
對岸的優立德也有做相關產品,不過好像還沒那麼低價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幾萬元的東西這樣看就很好用了

你那個熱點是什麼零件?

网友:
二極體 byw56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看過VT04(VT02升級版)視頻應用介紹,感覺還不錯,今天剛好有客戶送來2台SKF廠牌的紅外線測溫儀過來維修(只 ...

c大如果還沒買vt04 可以看看flir i3 這支分辯率高很多,性價比也很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c大如果還沒買vt04 可以看看flir i3 這支分辯率高很多,性價比也很好.   ...

謝謝提供比較訊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謝謝提供比較訊息.

c大哥, 還有一個消息,i3 可以破解成 i7 的
i3 價錢 , i7 享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c大哥, 還有一個消息,i3 可以破解成 i7 的
i3 價錢 , i7 享受

比較好奇是如何把i3的60*60變成i7的120*120

還是單純加上i7的冷熱點偵測?(i3沒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較好奇是如何把i3的60*60變成i7的120*120

還是單純加上i7的冷熱點偵測?(i3沒有) ...

是的,他們硬件是一樣的,只需要通過軟件修改便可以了.
破解方法有兩個:一個是簡易快速方法,但這方法只能把解像度和角度變成i7 .(好處是只需要完全power off 重啟後便可以變回i3 了) 這樣就不會對保修有影響.
第二個方法是完整方法,這個可以把i7 menu 也完全破解. 但比較複習. 而且不能poweroff 重啟還原.

兩個方法都可以使用USB 完成,不用拆機.
有興趣可以遲點找朋友拿回支i3 來給你們看看

网友:
繼續討論分享,可能變成團購了。好物啊!

网友E:
P.S.: 一張沒破解,一張破解了,看出分別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E:
P.S.: 一張沒破解,一張破解了,看出分別嗎 ?

解析度不同,而且差別很大,有破解的好很多,解析度一般看斜線最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P.S.: 一張沒破解,一張破解了,看出分別嗎 ?

解析度由60x60 變成了144 x 144.
x倍數=144/60=2.4倍
y倍數=144/60=2.4倍
整體倍數=(144x144)/(60x60)=20736/3600=5.76倍
x,y各增加了2.4倍,整體解析度增加了5.76倍.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解析度由60x60 變成了144 x 144.
x倍數=144/60=2.4倍
y倍數=144/60=2.4倍

嗯,而且捕捉相同影像時,因為解析度的差異,所以當要捕捉相同影像時,它們的捕捉距離也相差很多,才可以捕捉差不多的圖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而且捕捉相同影像時,因為解析度差異,所以要捕捉相同影像時,他們的捕捉距離也相差很才可以捕捉差不多的 ...

焦距問題.
跟LCD螢幕尺寸大小與所需空間距離是類似的.
一般家庭的空間距離可能較適合60吋以下的LCD螢幕.
像超大尺寸的--100吋的LCD螢幕,一般家庭可能空間距離就不夠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