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壓器維修~求助!!!

楼主(2014-02-18):
這一個變壓器是30V2A,大小如一般筆電電源,我已將封裝拆掉了,內觀看來相當完好,無燒焦,無電容膨脹,我初步量了橋式整流,有輸入輸出,現在量了黃色變壓器的輸入100VDC,輸出為0,到這裡不曉得如何往下修,請教各位,感謝了~~

我為甚麼圖片無法上傳?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剛剛沒注意到提示訊息,我以為300K的圖片不會太大,結果還是太大,無法上傳~~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對!就是這樣。

网友B:
100V DC加在哪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V DC加在哪裡?

100VDC是橋式整流出來的電壓,進到黃色變壓器的輸入端 ~~

楼主:
輸出為 0 VDC

网友B:
引用 楼主:
輸出為 0 VDC

您是輸入110V AC,經橋式整流後在變壓器初級線圈量到100V DC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是輸入110V AC,經橋式整流後在變壓器初級線圈量到100V DC ?

是的橋式整流的+ - 端為100VDC,剛好也是線圈輸入端的電壓~~

网友C:
沒震盪  換IC 或功率驅動極
換IC之前 先看它的 VCC正不正常
MOSFET  用量的 要用指針式  沒有就接一個實體電路做測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橋式整流的+ - 端為100VDC,剛好也是線圈輸入端的電壓~~

那不正常,AC110V整流濾波之後應該有DC 150V以上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震盪  換IC 或功率驅動極
換IC之前 先看它的 VCC正不正常
MOSFET  用量的 要用指針式  沒有就接一個實 ...

感謝回覆,想請問是穩壓IC,還是8樓有兩個SMT的IC?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想請問是穩壓IC,還是8樓有兩個SMT的IC?

高壓側 8隻腳的
先把他的型號打到GOOGLE上 找它的PDF 也就是詳細資料
上面會寫個腳位電壓應該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正常,AC110V整流濾波之後應該有DC 150V以上才對。

這一點我也覺得很奇怪,理論上市DC=AC*1.41,後來我注意看那個最大的濾波電容(120uf.400v),有一端的腳接觸電容的地方變得很胖,不知道什麼情形~~,現在把它焊下來,結果是斷的(很少會看到是這樣斷),拆的過程中,損壞了旁邊一個小的ZD,好像是藍色標示,看不出來編號,大小約為1/8A的電阻,請教這東西好買嗎?規格很多嗎?

网友:
4148?
不難買喔~
廢版中取得
或去材料店買

楼主:
ZD01規格不知,剛好標示規格的上面有公司LEAD YEAR XXXXXX~~,打到公司找R&D的問,給我16V的答案,經更換電容及ZD01,指示燈亮起了,電壓也正常,感謝有回覆的網友~~

忘了說,這一個東西是東訊交換機用,我的進價約1000元~~

网友:
恭喜完修,還好只是大電容異常,如果要查PWM就難了!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感謝各位回應~~

我昨天另一個客戶也是這一個變壓器故障,打開封裝後,發現低壓部分濾波的電容都出膨脹了,後來買了日製電容來換,連高壓的一起換,總共四個,更換後竟然沒修好,量穩壓IC及輸出腳位都呈現短路,後來趕緊進貨幫客戶維修好電話系統;回來在研究到底是哪一部分沒修好,拆了兩三個零件,都查不出來,想到會不會是焊接的問題,查了果然是焊接時不小心短路了,因為這種我都是用電焊槍來修理的,比較沒那麼細膩,後來短路處理好後,結果就OK了~~~~

网友:
功力有增加了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