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牌行動電源拆解

楼主(2014-02-18):
這顆行動電源到手時,已經無法開機
接上USB充電也無反應,拆開外殼
發現內部電池全部沒電壓
電池型號:VTEDL19.VTEDL20

經過電源供應器搶救,4顆全部救回來
再經過兩次完整充放電,第三次數據如下
A:0.5A充電-1357mAH,0.5A放電-1271mAH
B:0.5A充電-1570mAH,0.5A放電-1478mAH
充電4.2V,放電3V

電路板-正面

U1與U3是8225A,U2是M3LJ,Q1是A19T

電路板-反面

U4-無型號

電池搶救回來後,組裝上去充電
發現電池已經到4.19V了,電流卻持續上升情況
立既斷電檢查,發現到U1表面有燒毀跡象
不知道是不是之前+/-接反導致燒毀,還是充電所導致的

結語:電路板上並沒有充電IC,單獨靠保護IC控制
所已電池掛掉只是早晚的事,電池估計也是拼裝出來的

网友:
這種白牌的就是這樣
電路與電池品質都不好

网友:
電感裂了~
板上有預留DIP電容腳位 也用MLCC取代了

楼主:
小弟原本是想修復,誰知道看到這種設計
還是廢掉電路板與外殼,電池至少還可以玩

网友A:
好奇~那電池可以玩什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那電池可以玩什麼呢?

很多阿

吃電池的都能改,只要電壓符合

耗電流不要太大,都可以拿來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