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 3P中繼線 延長線

楼主(2014-02-18):
想要做個
3孔(有接地)的插座

但是去找線材也都只有兩條線的線材

有那種三條線的線材嗎?

网友A:
是有多條線及不同線徑可供選擇.台北市洛陽街的永欣電料行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多條線及不同線徑可供選擇.台北市洛陽街的永欣電料行有賣.

一般水電行或是電料行都有賣就對了?

网友:
三芯控制線
有看過有多芯(軟的)
單芯的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