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 請問 A1015 可代用 A1241晶體嗎?? [已解決]

楼主(2014-02-19):
朋友的 LCD 故障, 拆開發現A1241晶體燒了, 不知是否能用A1015代用?
還請先進們指教,  謝謝

网友:
喔NO~~中功率電晶體怎能用小功率電晶體代替呢~~
2SA1241

2SA1015

自己比較一下差太多了

楼主:
感謝wet大,因G到對岸有人說直接代用…
看來得跑一趟光華去找了…天氣冷颼颼

楼主:
找了幾家材料行, 都沒有A1241或更高規的 A1244...
後來又查到A1020 可以代用, 相對這顆就比較好找了~
(如有錯誤, 還請前輩們指正)

附上 Datasheet, 以供參考~

168.44 KB, 下載次數: 17

A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