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D-LINK DI-714P+ 韌體更新失敗!!! 求救

楼主(2014-02-19):
小弟昨天手賤到網路上抓了DI-714P+的軔體....就給他刷下去...
可是更新到一半時,踢到電源線(倒楣)...
現在電源一插上去,m1的燈就一直閃,區域連線都一直在抓ip,不知道是不是這台被我搞壞了....請求大大們不吝指教,謝謝囉

网友:
RESET沒用
比照主版更新失敗BIOS為例,拆機,取出BIOS,燒入BIN,裝回,希望您會懂。
東西沒問題,可以用時,記得下次不要在手殘了(就當學次經驗)

网友A:
先試試在開機時按住RESET鍵來回復出廠值看看。

如果還是不行的話,再參考這一篇進行強制升級。
http://defeatshame.blogspot.com/ ... rmware-upgrade.html

网友:
TO:draculaxx
那嚴格說起來學名ALS"腦殘"->"手殘"->"腳殘"=(ALS,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想說是先動手先殘了所以先廢掉了。(腳是突發事件)

PS:(無關人身攻擊,請勿做過度聯想謝謝)

网友:
人有失手,馬有失蹄...

吃芝麻那有不掉燒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試試在開機時按住RESET鍵來回復出廠值看看。

如果還是不行的話,再參考這一篇進行強制升級。

這個好像要看廠牌和機種, 不一定有效, 但我記得有看過 dlink 內部用的程式, 直接可以強制更新
所以以後做任何更新時, 要裝不斷電系統, 可是萬一像電腦更新 bios 時, 給你自動當機或重開機, 就真的完蛋了

网友B:
如果芯片沒有壞掉
拆下用編程器重燒就可以了
請問目前還有辦法進設定模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芯片沒有壞掉
拆下用編程器重燒就可以了
請問目前還有辦法進設定模式嗎? ...

區域連線都一直在抓ip

也無法進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試試在開機時按住RESET鍵來回復出廠值看看。

如果還是不行的話,再參考這一篇進行強制升級。

測試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試試在開機時按住RESET鍵來回復出廠值看看。

如果還是不行的話,再參考這一篇進行強制升級。

測試也無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測試也無解

舊一點的Router有可能可以使用tftp方式來回復。不知道這一篇提到的方法有沒有用?

http://www.tomshardware.com/foru ... 714p-update-failure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舊一點的Router有可能可以使用tftp方式來回復。不知道這一篇提到的方法有沒有用?

http://www.tomshardw ...

如果 Ping IP 還有回應的話才有可能用 TFTP.
不然就要拆機用RS232-TTL,或拆ROM下來重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 Ping IP 還有回應的話才有可能用 TFTP.
不然就要拆機用RS232-TTL,或拆ROM下來重燒. ...

TFTP不會用
照網路上教的沒有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TFTP不會用
照網路上教的沒有用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iw=1024&bih=653

TFTPD32
http://tftpd32.jounin.net/tftpd32.html

如何更新 TP-LINK 路由器的韌體
http://www.tp-link.tw/article/?id=136

Linksys WRT350N 解磚 Unbricking
http://kaien.wikidot.com/linksys-wrt350n-unbrick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區域連線都一直在抓ip

也無法進系統

使用固定IP試試

http://w2.dlinktw.com.tw/support/faq_view.asp?sno=BCKDGJGK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TFTPD32&safe=off&espv=210&es_sm=122&source=lnt&tbs=lr:lang_1zh- ...

今天測試也無法解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