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SAMPO 32吋液晶電視 LM-32V6R 電源送上無反應 (零件燒毀)

楼主(2014-02-19):
此機為舅舅送給老媽資源回收的
聽老媽轉述,舅舅說看電視時,畫面閃了一下就掛點了
找電器行問能不能修,電器行回說不能修了。

心想..之前也DIY修理過電腦螢幕,面板沒破換電路板就又生龍活虎了。
電腦螢幕跟液晶電視應該是差不多的。
就來拆修看看,反正死馬當活馬醫。

------------------------------------------------------------------------------------------

品牌型號: SAMPO LM-32V6R

LM-32V6R

LM-32V6R

先接上電源線送電,紅色待機燈號不亮,按開關也沒反應。

把它整個拆了,先目視檢查各電路板上的零件。

LM-32V6R-back

LM-32V6R-back

發現P+I板上有個7PIN的IC爆了

TNY-2xx

TNY-2xx

然後就到估狗大神去搜尋
哈哈~ 沒想到就亂亂查,發現了這個痞酷網超讚論壇
裡面好多DIY技術資料可查

論壇裡爬了好多文,也並著估狗大神搜尋
才查出那個IC可能是TNY277(TNY277~280都可替換)
TNY277~280 : Off-Line Switcher

雖然網拍有賣TNY277,也很便宜
但想早點知道是不是它爆了,才沒法過電

隔天就跑去高雄長明街找
其中一間有TNY278,不過價格沒網拍低,但可馬上買到價格還能接受(2~3倍網拍價)

換上TNY278

TNY-278

TNY-278

送電,然後HDMI 1接上Android電視棒內的LG 電視測試影片

畫質蠻好的~
這台有4個HDMI,1個VGA+audio,也有可接USB隨身碟功能

LM-32V6R-front

LM-32V6R-front

2011年製,4個HDMI,在當時應該算台製高檔的吧?
(我家的panasonic 42"電視也才1個HDMI)

接上第四台,燒機看了6小時也無異常

修完之後才發現,2011年製,買來應該還不到三年吧?
聲寶應該是全機保固三年,哇哈哈~

論壇新手...
撿到軟的,提供給大家參考..
感謝看完全文,謝謝指教

网友:
不錯喔 恭喜完修

网友A:
還好只換掉那顆爆掉的IC就好了,沒有壞其他的零件,算是軟的。
如果像我這種功力不足的人來說3年保內就叫聲寶原廠維修就好了。
感謝大大分享維修文,恭喜大大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好只換掉那顆爆掉的IC就好了,沒有壞其他的零件,算是軟的。
如果像我這種功力不足的人來說3年保內就叫聲 ...

拆完才發現的
再加上舅舅已經不要了,
不知是2011年幾月買的
送修,可能還得跟舅舅要詳細購買證明(保固書之類的)

死馬當活馬醫囉~ 修好就賺到
有時就是為了賺一個 "成就感"

网友:
又出現一員猛將,恭喜。

网友:
只能說運氣超好的
因為通常遇到PWM IC炸毀的,周遭相關電路元件都會死一票的。

网友:
恭喜完修, 賺到了~

网友:
恭喜完修,要注意的是通常這類PWM+MOSFET整合的IC,會壞有時是因為週遭元件有老化,導致其運作出狀況損壞,建議要一併檢查或更新

网友:
恭喜啊!
既然炸成這樣還找的到IC名稱!

网友B:
這篇真是相見恨晚n_073|

這兩天也是處理同樣一塊P+I板,ESONIC 32吋 HD-3218 (2011年產)

狀況是開機沒多久就自動關機,關機時連帶5VSB消失,指示燈也消失

等個幾分鐘指示燈又自動亮起,電也回來了

一開始以為是電容,換掉舊電容,情況依舊

又發現一顆FQPF 3N80C 異常燙手,所以又買了一顆FQP 7N80C來替代,但情況還是依舊

因為沒輒了所以在網拍買了一塊一樣的P+I

在等待板子來的這段期間,因為沒事好幹,所以開始玩這台電視

打開~又關~打開~又關,就這樣重覆幾次,那顆TNY277PN就炸掉了

這時才知道是這顆有問題,去材料行買一顆新的換上後,問題解決成功完修啊~~

問題解決同時,網拍買的P+I板也到了n_080| (現在多塊板也不知道幹嘛)

這批板子或許都有同樣的問題吧~

有遇到的同好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篇真是相見恨晚

這兩天也是處理同樣一塊P+I板,ESONIC 32吋 HD-3218 (2011年產)

我真的有在網拍找這塊P+I板

網拍上也有說這款P+I板適用於SAMPO、CHIMEI 、ESONIC 一些型號的液晶電視

不過價格真的讓我怯步..

雖然TNY277炸到面目全非

但它特殊的7隻腳,真的讓我網路上亂查到了 XD

其實在痞酷網論壇裡,有很多蛛絲馬跡可以找

就是在論壇裡找到: TNY277~280都適用

再佐以我舅舅的敘述狀況來查

先裝上,跟它拚了再說 哈哈哈~

网友:
肯做功課,肯動手做,這正是diy 的樂趣!給你按個讚!

网友:
恭喜完修,動手去修就算修不好,也是成長!

网友:
想修-->查資料-->自己動手-->維修成功-->發文分享
第一發就成功,給個讚!

网友:
讚 !恭喜完修

网友(2014-03-28):
恭喜完修。

网友:
這台故障是通病.但是還有一個零件也要一起換.不然何時會在燒毀不曉得.外面好像沒有賣..~變壓線圈~這顆才是元兇!

网友(2014-11-20):
恭喜完修

网友(2015-01-30):
恭喜完修,運氣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