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HANNS.G HH251 改LED燈條

楼主(2014-02-19):
此機回收已快一年了,因沒有燈管所以才一直沒有動手更換,過年前跟學姐買了一組24吋LED燈條,直到今天才有空改這台的

一開機一閃即滅,趁有畫面時搶拍的

畫面熄掉了

型號

拆開內部

PI板,這台之前我就有拆過檢測什麼故障了,所以檢測部份就省略,直接殺到面板去了

取出跟學姐買的LED燈條測試一下,避免換上了要是不亮那我不就白忙了

取下來的面板

已殺到燈管了,開始要動手改LED燈條了

找出12V供電及ON/OFF和接地端就可以完成了

組裝試機,YA正常,用24吋燈條也OK的啦

完修畫面

网友A:
厲害耶! 拍拍手
24"燈條使用在25"TV 成功案例~
拆下的兩顆高壓變壓器拿去網拍
又可以再買一組燈條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耶! 拍拍手
24"燈條使用在25"TV 成功案例~
拆下的兩顆高壓變壓器拿去網拍

大哥你不要虧我了啦,你才厲害,你比我還早改LED燈條耶
哇~~~那麼好價喔,可是有人買嗎?放著或許哪天要用到也說不定

网友:
不錯喔 恭喜完修

网友:
哇!!H大~您那25"~~這已經可以當電視了!小套房..
改LED~這一台應該不會壞了!

网友B:
燈管改LED燈條,施工反而方便許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燈管改LED燈條,施工反而方便許多

沒錯,升壓板比較小塊比較好放

网友C:
24改25的如果燈條不夠長也可以相接,之前拿22改24就有一段落差,4個角有點暗,
最後也是改採相接方式完工。

网友D:
這台我也有改 不過面版買單 白改嚕  剩下一組改好的PI版+AD 丟在一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4改25的如果燈條不夠長也可以相接,之前拿22改24就有一段落差,4個角有點暗,
最後也是改採相接方式完工。 ...

請問W大:
      42吋電視可以改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請問W大:
      42吋電視可以改嗎???

可以,不過非常不建議,畢竟不是一般的螢幕那麼容易。
1.成本頗高,不是一組燈條就搞定,需要很多組。
2.背光的均勻成度很重要,所以排列方式跟"角度"難多了,不是一般發光向上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過非常不建議,畢竟不是一般的螢幕那麼容易。
1.成本頗高,不是一組燈條就搞定,需要很多組。
2. ...

感謝w大釋疑~~~

网友F(2014-04-03):
引用 网友D:
這台我也有改 不過面版買單 白改嚕  剩下一組改好的PI版+AD 丟在一旁... ...

F大您的HH251-PI版+AD,不知道還在嗎?
我也有一台.剛好需要可以割愛賣給我嗎?謝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F:
F大您的HH251-PI版+AD,不知道還在嗎?
我也有一台.剛好需要可以割愛賣給我嗎?謝謝 ...

那PI版改LED套件了捏 你面版沒改LED燈沒辦法接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PI版改LED套件了捏 你面版沒改LED燈沒辦法接哦

其實我去年就買了4支53.3CM的LED燈條了.不過一直沒動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其實我去年就買了4支53.3CM的LED燈條了.不過一直沒動手...

確定面版好的 再動手也不遲 別像偶 燈條改完了 結果亮線 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確定面版好的 再動手也不遲 別像偶 燈條改完了 結果亮線 偏白

謝謝你的提示.我搞好了.再請你指教一番..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