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370hw02 v402 AS15-F腳位

楼主(2014-02-19):
請問AS15F的41和42的腳位要怎麼挑線外接,拆的時候不小心把銅面弄壞了,可以的話請大大幫忙量一下可以挑接在哪邊,謝謝

照片改貼第9樓

网友A:
本論壇資料很豐富
建議可以搜尋就可解您的疑問!
不知道您有先行爬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AS15

网友:
你自己T-CON照片都沒上來根本不知道你哪個銅箔斷

AS的腳那麼多支@@

网友:
一般銅箔脫落只要有跡可遁,都可用電表量到最近的元件接腳,再用飛線連接就解決了,
只是沒圖沒真相!

楼主:
板子型號T370HW02 V402

网友:
很奇怪的互動!?

网友:
起碼要請先看完板規!
發貼在技術類的一些相關規定!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論壇資料很豐富
建議可以搜尋就可解您的疑問!
不知道您有先行爬文??

建議您把T-CON的圖放上來再把局部的位置再拍出來,相信會有很多人可以幫您解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2-42應該是空腳,所以銅泊掉了沒關係,如果講的不對還請指正,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41和42的腳位(空腳位)

楼主:
圈起來的部分為脫落位置 41和42腳位

楼主:
恩,謝謝大大指教,但有一問題,換過IC影像還是會油畫,需要更換哪個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謝謝大大指教,但有一問題,換過IC影像還是會油畫,需要更換哪個零件? ...

你要不要先把AS-15上的錫油先洗乾淨再看看

网友:
元件表示: 鍚油不洗, 慢慢死給你看~

网友:
維修第一步~~工作完成後清理PCB...

网友:
謝謝 版主 分享寶貴的維修經驗 3Q

网友:
洗完後OK嗎?

网友:
曾經沒有處理好就試機結果問題還在!新的那顆AS-15也壞掉再換ㄧ顆才OK

网友:
以前工夫不好的時候,我換AS15換了10顆還是一樣都油畫,
建議您把換完後的電壓量出來讓大家分析看看。

网友:
是啊,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換過就要清洗.
洗完就要檢查.才能裝上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