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電腦開機風鳴器不叫

楼主(2014-02-20):
有大大知道這是那裏出錯

网友A:
把記憶體 顯卡拔掉在開機看看要先確認蜂鳴器好的如果拔掉會叫那主機板可能就是好的

网友:
建議找電腦公司修吧
而且有的板子~BIOS根本沒寫進蜂鳴器的程式碼也不會叫@@
你的問題單就這樣別人很難幫你解答

不然真的建議送電腦公司修吧#@@

网友:
您的問題相當簡略,哪出錯?!~抱歉~不知道......

有好的問題才有好的答案,您送門市處理應該就會知道
哪有問題了~

网友:
嗡鳴器不叫, 會不會是嗡鳴器壞掉?? (笑)

電腦不開的情形有百百種... 先做一下交插測試吧...
- 電源供應器
- RAM
- VGA Card
- CPU

如果再不開, 再往主板查
- BIOS
- 板子上的零件

如果再不行... 祗能送修了!!

网友:
叫不叫也沒差吧...
一些套裝電腦(如HP)沒問題是完全不會叫的。
還有的電腦根本就忘記裝蜂鳴器。

网友B:
我昨天也遇到一台, 可開機, 但開機時 spaker 不叫, 換一個也不叫, 說不定是電路有問題

网友C:
有沒有可能是蜂鳴器壞了? 線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也遇到一台, 可開機, 但開機時 spaker 不叫, 換一個也不叫, 說不定是電路有問題 ...

是的跟大大你遇到的是一樣的,大大是如何解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記憶體 顯卡拔掉在開機看看要先確認蜂鳴器好的如果拔掉會叫那主機板可能就是好的 ...

還沒試,待會試試,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沒有可能是蜂鳴器壞了? 線斷了?

蜂鳴器是好的,可開機就是不叫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跟大大你遇到的是一樣的,大大是如何解決呢?

沒得解決~~因為不影響

网友D:
我還遇過套裝電腦沒蜂鳴器,也沒做speaker插座的...
想要它叫還要自己配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還遇過套裝電腦沒蜂鳴器,也沒做speaker插座的...
想要它叫還要自己配音...

蜂鳴器問他拔拔說為什麼我會叫蜂鳴器~~

拔拔頭殼麻麻的說。。。。。

因為。。
因為。。
因為。。

你會叫阿。。。。。。。。。。。。。
蜂鳴器器長思了一下
。。。。。原來這是我們同名的原因
。。。。。。。拔拔,拔拔這不是我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