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朋堂SR-1665電磁爐不過電,換了IGBT後電路板線路燒斷!

楼主(2014-02-20):
如圖(尚朋堂SR-1665電磁爐)
保險絲燒斷,測量IGBT三隻腳皆短路,更換後上電可開機
按加熱鍵後約兩秒鐘爆出火花,以為保險絲又燒了
拆開後發現保險絲沒燒,電路板的線路燒斷了?
請問各位大大可能是哪個部分損壞造成的?線圈?還是橋式整流器?
整流器有拆下測量過應該是沒壞~
還是只是電路板上銅箔氧化電阻過大造成?

网友:
請先查查看諧振電容部分(MKP材質,一般為方形黑色)有無異常
諧振電容的異常會造成連帶燒毀IGBT,這是電磁爐常會發生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