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教一下輸入電壓問題

楼主(2014-02-20):
想請問各位大大Vin(自己定義) 跟 p(自己定義)加24v可以嗎,因為怕燒毀故上來問一下加24v合不合理 我光耦合輸入端加5V串1K可以試光耦合觸發導通嗎?感謝

网友A:
D1,D2,D3 的極性對嗎?PC1,PC2,PC3 的符號怎麼會不同?圖面正確了才方便大家共同參與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D2,D3 的極性對嗎?PC1,PC2,PC3 的符號怎麼會不同?圖面正確了才方便大家共同參與討論。 ...

感謝大大回覆我又確認一下我畫錯了,感寫大大提點, PC1(TLP521四隻腳) 跟PC2 PC3(TLP550)八隻腳第七腳NC所以我沒畫)不同,我都有打編號上去可以查 DATASHEET圖因為零件庫沒有相同的只有類似,可能圖太不清楚了,我盡量用可以看的到,太清楚圖檔就太大了,不好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我又確認一下我畫錯了,感寫大大提點, PC1(TLP521四隻腳) 跟PC2 PC3(TLP550)八隻腳第七腳NC所 ...

1.D1-D3為光耦合器輸入端反向保護功能.
2.至於Vin,因也為OPA及7805電源,不可過高,9-12V較適當.
3.至於P點電壓為輸出推動級電壓,需視電路輸出所需電壓幅度而定.
所有加入電壓及信號的振幅,需參考內部電路連接元件所需的工作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1.D1-D3為光耦合器輸入端反向保護功能.
2.至於Vin,因也為OPA及7805電源,不可過高,9-12V較適當.
3.至於P點 ...

感謝大大!

网友C:
這電路功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電路功能是?

不曉得ㄟ!只知道把電路版畫成電路圖分析它的動作,做治具測試會不會輸出.我看它五組輸出每組可以輸出正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