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壓器12V/4A輸出好像......

楼主(2014-02-20):
翻出來之前買的12V/4A液晶螢幕用的變壓器來給汽車音響當電源,

今天整理接線的時候心血來潮量看看有附載時電壓有多少,不量不

知道,一量嚇五跳.............

居然只有9.88V~~~

空載狀態下..........一樣

難怪它好輕,之前幫朋友買的監視器變壓器5V小小一顆
就很有份量了...

网友:
壞掉了嗎?

我也有ㄧ顆12V/4A是養魚用的LED燈專用

不過我用電表量ㄧ下,是14.xV

我的比較有材喔!!

楼主:
我也不知道它有沒有壞掉~~買來沒量過

网友:
通常都會比要高吧!至少良過的變壓器都這樣。。太低應該跑不太動說。。。

有ㄧ台3隻鳥的吃12V/3A

拿養魚變壓器12V/4A餵他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我記得好像是空載高,有負載降低..

网友A:
那是說音響壞了嗎?還是此變壓器餵不飽..無法啟動

网友B:
之前买来时试用过没有?当时能用就不管它轻,内部用开关电源开关变压器就小就轻,用工频变压器的变压器大就重,现在输出电压低可能是初次级滤波电解电容失容引起。

网友C:
有些音響內有升壓電路,把12v轉換為更高電壓,需要比較高瞬間電壓,所以沒辦法驅動,換一科更高容量的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說音響壞了嗎?還是此變壓器餵不飽..無法啟動

可以運作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买来时试用过没有?当时能用就不管它轻,内部用开关电源开关变压器就小就轻,用工频变压器的变压器大就 ...

意思是我得拆開看看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音響內有升壓電路,把12v轉換為更高電壓,需要比較高瞬間電壓,所以沒辦法驅動,換一科更高容量的試試 ...

這顆可以讓音響運作阿..

网友D:
1.電錶或探棒異常(比較可能)
2.此變壓器輸出漣波過大,導致電錶誤判

网友E:
我有一顆變壓器上面標韓國製的 !!!

輸入 AC 110v
輸出 DC 9v
電流 400ma

空載測量 DC 14.5V
害我嚇了 15 跳 ~

這個未免也差太多了吧 ~~

2014.2.22 [補圖]

今天測起來電壓比較低 13.69v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電錶或探棒異常(比較可能)
2.此變壓器輸出漣波過大,導致電錶誤判

我來試試看....的確錶筆非原廠配置的,
因為那組被我黏上尖頭探針,修主機板
我才換上。其餘狀況都用普通指針錶的
錶筆...

网友F:
版大!以後要買大廠製品,也別太相信副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顆變壓器上面標韓國製的 !!!

輸入 AC 110v

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的都这样,它是保证满载时的额定电压,空载时电压就高很多,开关电源空载满载输出电压误差就小,甚至空载时还可能导致低电压组输出偏低,因为开关电源里面有电压取样反馈电路,取样点一般选在用电量大且输出电压较高那一组主电压上,电压取样选在电压较高那一组是为了提高取样精度,如显像管电视电源取样选在+B上,当+B空载时,此时来测量开关电源次级其他各组电压就会偏低,偏低别以为是故障引起,这是正常现象,别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版大!以後要買大廠製品,也別太相信副廠的......。

唉~~順便麻,買液晶材料時順便買的,當時也沒想到
它輸出會這樣。唯一讓我有感覺的是幫朋友DVR主機買
變壓器時我在電料行買了一顆12/5A的,重量比這個重
些,不會感覺"空空的"...